[STM8] 请教香主,关于STM8的内部固化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14-12-23):
现有2块芯片,一块主机一块从机,从机实现升级功能。按照手册UM0560所说的,开启从机的obtion byte里的bootloader功能,然后从机复位会有1S时间的等待,这个时候如果主机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同步码0x7f给从机,从机就会返回一个确认码0x79。现在我主机可以接收到从机返回的0x79,确认已经可以同步,然后按照手册,我可以发送命令给从机,例如get command,errase command,write command,等,如果从机接收到命令就会返回ACK。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从机返回NACK,就是接收不到我的命令,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在wate for a command那里,我已经用主机发送get command给从机了,但是从机每次都是返回NACK,这是为什么呢?
另外还有就是,
这里说每次接收命令都要这样做,但是感觉如果是接收get command时候并不需要这样做啊,感觉很奇怪,希望指点迷津。。。

网友A:
估计是命令码的格式问题, 详细地看一看 get command,errase command,write command 命令几个字节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命令码的格式问题, 详细地看一看 get command,errase command,write command 命令几个字节的格式. ...

按照手册上说的,先发get command,命令就是0x00,0xff两个字节,我就发了这两个字节,可是从机每次都是返回0x1f,好奇怪啊

楼主:
已搞定,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