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1000V降24V降压电路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4-12-23):
由于本人以前没怎么接触电路,就大学时学过电工学,现在基本也忘的差不多了,不过一些基本的电气知识还是了解。老师最近让我扒电路板,是个输入DC800-1220V,输出24V/10A的降压器,拆开后发现里面器件很多,问老师老师说要先弄清除电路的原理,分哪几个功能模块,在网上搜了一会没搜出来什么。所以想问一下各位大神一般这样的降压电路主要有哪些模块,器件,是如何工作来降压的,希望能详细些,谢谢

网友A:
先抄原理图
搞清楚拓扑结构 从电源进线端 慢慢画出来
器件不认识拍照上传 帮解答

网友B:
这个电源用在哪儿?

网友C:
这个电源是不是有些电动汽车上用,还是什么上面的

网友D:
看着像是电池充电站用的

网友E:
模块寄过来,我帮你瞅瞅:lol

网友F:
可以想象:关键是怎样安全的“躲”过这么高的电压差!…
  各种电路型式…

网友G:
LZ上图,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H:
1,压差太大。所以不绝缘BUCK不行,同时有安全隐患。
2,反激和正激电路也不行,很难找到高于1000V-2000V的MOSFT。
3,全桥不太好,因为功率比较小,成本偏贵。
3,剩下就只有半桥,双管正激,双管反激(MOSFET都需要至少1200V的耐压)。这个驱动比较麻烦。要隔离1KV。所以只能用变压器驱动。

楼主:
抱歉没有一一回复大家,现在基本已经弄完了,这个是用在钻井电机上的。我本来想先弄清楚有哪些模块,后来发现一下子学不来,就用笨方法解决了,上面总共有三个开关变压器,现在我的权限还无法上图,不好意思了。还有需要帮助的我会再厚脸皮来问各位的,哈哈

网友I(2017-09-27):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有一一回复大家,现在基本已经弄完了,这个是用在钻井电机上的。我本来想先弄清楚有哪些模块,后来发 ...

楼主怎么搞的,能不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