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与matlab是否有system generator做硬件协仿真?

楼主(2014-12-23):
原来用的是xilinx的FPGA,现在改用altera的,请教一个做数字信号处理方面的问题:
xilinx里面有与matlab simulink的硬件接口,可以做硬件协仿真,将matlab的函数与模块翻译成verilog,在FPGA里面实现,即system generator。altera有没有类似的接口,与matlab可以互连,直接在matlab里设计我所需要的算法,在翻译成verilog?

网友A:
好像也是有的,安装软件的时候要选择安装mat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