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接地线断路检测方法

楼主(2014-12-23):
想检测一段接地线(X、Y之间)是否接触良好,这检测电路能否使用;雷击时大电流经PE线流向大地,我的检测电路会不会有问题?

或者能提供个更好的方案
更改电路:

网友A:
检测x和y点电压就可以了,视工作情况选取判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x和y点电压就可以了,视工作情况选取判据

检测电压更麻烦,检测通断方便吧

网友B:
参数再调一下,按照图中的参数光耦能导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再调一下,按照图中的参数光耦能导通吗?

这个是可以的,D207的Data Sheet标示时可以的

网友C:
x和y点间加个小电阻,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比直接检测x和y点间的电压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和y点间加个小电阻,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比直接检测x和y点间的电压可靠。 ...

这根是保护接地线,中间不能加任何不可靠的因素,雷击的电流留下来,能瞬间击穿电阻,现在是不需要测电压,测电压太麻烦,隔离不好做,

网友D:
电路可行,只是D1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可行,只是D1能否满足要求?

D1需要什么参数呢,

网友E:
电路能测量通断,但避雷线的接地电阻仅直接测量通断还是不够的,我记得要求必须小于4欧姆才能满足要求,当然还有其他的,请查看国家标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D1需要什么参数呢,

1N4007的反压是1000V,假如GND和PE断开,有雷击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1N4007的反压是1000V,假如GND和PE断开,有雷击的话····

是X、Y之间断开吧,如果断开有雷击的话换什么都没用,瞬间电流太大,肯定会击穿这部分电路,如果碰到这情况我是打算坏的,换掉这一部分电路,电源做隔离,保证其他电路不会损坏

网友F(点评):
专用的避雷管就可接在X、Y之间,有的在雷击时可能会闪光(我觉得是这样,是否是,楼主查查资料),就可以被光器件接收表示接地线不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X、Y之间断开吧,如果断开有雷击的话换什么都没用,瞬间电流太大,肯定会击穿这部分电路,如果碰到这情 ...

是啊,我就是担心通过4007进入你的5V电源。然后把其他的也烧掉了。。。
光耦也才1500V多的绝缘电阻,能保证不被击穿?(嗯,这个不是指你顶楼电路里那个位置的光耦)

是不是做个独立的电路,手动来检测比较可行呢?

网友G:
不懂怎么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就是担心通过4007进入你的5V电源。然后把其他的也烧掉了。。。
光耦也才1500V多的绝缘电阻,能保 ...

手动不行啊,这个是需要集中化管理的,XY通过螺母拴紧,就是螺母两端,说到电压,让我想到可以用压敏电阻泄流。

网友C:
X、Y之间再并个支路,里面接电池电阻电流表,电阻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X、Y之间再并个支路,里面接电池电阻电流表,电阻大一点。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X、Y之间新接的支路里有电池电阻电流表,有电流,表示原来的X、Y之间的线是好的;没有电流,表示它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动不行啊,这个是需要集中化管理的,XY通过螺母拴紧,就是螺母两端,说到电压,让我想到可以用压敏电阻 ...

嗯,集中管理,俺之前猜到了。压敏电阻泄流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TVS更好吧?

那现在问题就在绝缘上了。
光耦倒是好办,虽然说绝缘强度不足,不过可以用类似的器件自制,嗯,LED+光敏电阻,间距大些。
独立的、有足够绝缘强度的隔离电源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