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一个0~36V 输出电流不低于3A,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4-12-23):
我是一个学生,想做一个0~36V,电流不低于3安,的高精度可调直流稳压电源,可是找了好久都没有合适的电路图,所以想请各位老师发个行得通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反激正激随便一个拓扑都可以做啊,但IC务必要用辅助电源供电,否则输出电压无法调的太低

网友B:
有没有效率成本方面的要求?

网友C:
成本,体积,这些必不可少

网友D:
功能不太明确啊;

高精度的话,一般线性电源;
功率不够,想办法扩流;

网友D:
恒压输出,最好加限流保护;

找不到电路,就把实验室的可调电源拆开看看;

网友E:
想找现成的电路图的话,还是建议你直接买一个好了
人家吃饭的家伙能免费放到网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