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有何好处--相对MOS

楼主(2014-12-23):
各位大神,
  MOSFET--大功率的。控制电压貌似比IGBT要稍微低点,都能达到大功率。
  就驱动而言,如果用OP直接驱动,貌似MOSFET还要好点。控制电压稍微低点,输入电容也差不多。看了下导通电阻,也比较小。
   如果就一般的跟随功率输出,貌似差不多。。。
  求拍砖,外行分析。。。。。
  感谢!

网友A:
IGBT 的功率更大一些. 这是最明显的. 其他方面不见得有优势, 而开关速度上面明显还是个劣势.

网友B:
MOST+BJT,所以缺BJT具有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T+BJT,所以缺BJT具有的优势。

多谢,
  具体那些呢?驱动,功率,速度。。。。

网友C:
输入功率小,输出功率大,这是IGBT的优势。开关速度比BJT差。

网友D:
IGBT一般用在大功率下,IGBT电压和电流可以做得比MOS管大。如果同样规格的大功率IGBT和MOS管,MOS管价格会高出很多

网友E:
大电压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