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正面没字 请问这个是什么单片机啊?

楼主(2014-12-23):
是一个 充电放电同口的充电宝 它的脚位 是
        1脚:VSS
        5脚:PMW
        9、10、11、14、15 :  ADC 采样
        16脚: VDD

        芯片背面有印字 FB40667-M
                                      -29BH
        谢谢大家不胜感激!

楼主:
5脚PMW 是控制LED 做呼吸灯的

楼主:
11脚 15脚 是采集电流的 9、10  是采集温度的 14脚采集电压的  谢谢了

楼主:
STC 和 新唐 或 合泰 有这样的单片机吗

网友A:
应该是台系OTP

楼主:
最近要开发这个产品 选型 是个头疼的事情

楼主:
频率应该很低 PMW 呼吸灯 才200HZ  我用新唐 的11M   16分频 最低 也只能 跑到 670HZ 的PMW 诶 真搞不懂

网友B:
PWM估计是模拟的

楼主:
不知道谁帮帮忙

楼主:
难道是通过开定时器 中断实现的??

楼主:
还有 看了一些 OTP的单片机 最低 可以跑到 32KHZ 4MHZ

网友C:
像是3合一的芯片

网友D:
不要费心猜测了吧,现在的mcu太多了,这类的低端的很多都是国产或者台产的,自个随便选一个拿手的mcu写一个代码就好

网友E:
13楼的是正解,就是猜到了型号还是需要写代码,还不如按照外围电路的逻辑关系自己动手来得快。

楼主:
今天好奇怪哦! 为什么VDD 可以直接检测电压?  我确定 AD口只是用于 温度和电流检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好奇怪哦! 为什么VDD 可以直接检测电压?  我确定 AD口只是用于 温度和电流检测的  ...

内部有参考电压,AD口可以内部切换到VDD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部有参考电压,AD口可以内部切换到VDD

啊? 可以这样切换的?  这样不是很省资源的?  那一般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部有参考电压,AD口可以内部切换到VDD

既然你这么厉害 我还有一个问题。。。 好象检测 按键是否按下的这个口 是不需要人工上拉的,而且这个检测口还会发出固定的 方波形,似乎是 检测方波 是否存在来判断 按键 是否按下的 这种控制 方式 让我好费解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 可以这样切换的?  这样不是很省资源的?  那一般是什么芯片?

一脚检测电池电量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好奇怪哦! 为什么VDD 可以直接检测电压?  我确定 AD口只是用于 温度和电流检测的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啊? 可以这样切换的?  这样不是很省资源的?  那一般是什么芯片?

现在很多芯片都可以实现,几乎大部分带有AD的单片机。当然移动电源这类的用得应该是台湾的或者国产的芯片居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既然你这么厉害 我还有一个问题。。。 好象检测 按键是否按下的这个口 是不需要人工上拉的,而且这个检测 ...

现在一般单片机内部可以设置带上拉。至于按键检测口发出方波,如果单是检测按键我想应该是不需要这么复杂,或者是复用做其他功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既然你这么厉害 我还有一个问题。。。 好象检测 按键是否按下的这个口 是不需要人工上拉的,而且这个检测 ...

功能复用,方波是复用的功能,可能是在休眠时做唤醒,休眠后做方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