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公司一款充电器,我对恒流环不是很理解

楼主(2014-12-23):
有人帮我解释下吗

楼主:
当二极管截止的时候,是CV模式。
当电流比较大,运放正端比较大,D11导通。这里有一个疑惑,运放负端电压怎么计算?因为对431理解不深。不过实际测试431参考端不管是恒流还是恒压变化不大。
此外,恒流是怎么反馈的,是通过431吗?

网友A:
R22是电流采样电阻。
运放通过R24 R26接到R22两端,R24可以忽略,但R26是运放的负反馈电阻——运放的输出通过R25 R26分压再到运放负端。

网友A:
431的REF端电压是不应该变化的,不管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的REF端电压是不应该变化的,不管什么状态

可以解释一下电流环的反馈过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的REF端电压是不应该变化的,不管什么状态

可以这样理解吗,431 A K有足够大电压,那么REF就有近似2.5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2是电流采样电阻。
运放通过R24 R26接到R22两端,R24可以忽略,但R26是运放的负反馈电阻——运放的输出通 ...

我可以这样子去理解运放吗?当电流比较大的时候,VOUT*R26/(R26+R25)=IOUT*R22成立,但是IOUT很小,小到二极管无法导通。就不恒流。

网友A:
CV状态,R25左端电压是2.5V,分压到R26上,会使运放负端电压较高,运放输出0V,D11反偏,无电流,输出电压不受电流影响。
当电流增加,使R22的电压趋于大于2.5V/(R25+R26)×R26时,运放的输出使D11导通--->431的REF端电压趋于上升--->431的A端电流趋于增加--->输出电压下降。这样的反馈其实保持运放的+/-输入电压相等,431的REF端电压保持稳定,但负载会决定电源的输出电压/CC或CV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2是电流采样电阻。
运放通过R24 R26接到R22两端,R24可以忽略,但R26是运放的负反馈电阻——运放的输出通 ...

你是肿么看清编号和节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肿么看清编号和节点的。。。

是楼上理解错误吗?请指出

楼主:
我觉得r26不是负反馈电阻,运放4脚即为输出,此外r24电阻的作用可以理解为提供更小的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楼上理解错误吗?请指出

没有这意思,我是说LZ图片编号和节点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意思,我是说LZ图片编号和节点看不清楚。。。

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V状态,R25左端电压是2.5V,分压到R26上,会使运放负端电压较高,运放输出0V,D11反偏,无电流,输出电压 ...

解释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