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在网上看的电路图,想知道它是否是对的

楼主(2014-12-23):
我仿真的结果失真好严重

网友A:
实际使用时失真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音量尽量小一些。
音量大一些也许很容易自激。

网友A:
虽然不能说它是错的,但它毛病不少。
直流工作点需要通过筛选元件来达到,制作困难,因为没有负反馈所以它还不稳定,温度变了直流工作点就跑了。
电池内阻大时这个电路应该很容易自激;
即使直流工作点没有问题当输入较大时失真也会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出声!

你是指实物还是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能说它是错的,但它毛病不少。
直流工作点需要通过筛选元件来达到,制作困难,因为没有负反馈所以它 ...

我改变了好多原件参数。效果都不理想,所以就问问多不多。

网友C:
这图纸。。。回到少年了

插座是改装过的,同时做电路开关。
但现在的插座恐怕够呛,结构已经不一样了,没法改装。

LZ哪里找的资料?

网友C:
助听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助听器吗?

恩恩,确实是助听器,我在看仿真,一直失真,咋改都不对,所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回到少年了

插座是改装过的,同时做电路开关。

你是不是也坐过?这个电路参数对不对,耳机确实要改装

网友D:
现在这个电路实用吗?

网友E:
这种纯模拟的东西,还是搭个电路看看吧!
仿真有时候都靠不住!

网友C:
这参数应该可以工作,效果就玩玩吧。

担心有没有卖3AX31.

网友F:
第一级,偏置电阻要根据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重新计算;
后一级,可以根据输出功率稍微调大点静态工作电流。

网友G:
常用的驻极体扬声器一般是12~15mV信号输出。
请问楼主仿真时的信号源用的是多高幅度?不会是1V吧?
既然是仿真,贴个瞬态分析图啊···

3AX31应该偶尔还能买到,可以用8550代替。电路参数要改··

网友H:
从实用角度,此电路毫无价值。
别的先不说,各级都是甲类工作,无论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电源电流大致上是一样的,这个电池就耗不起。
没有负反馈,失真那是当然的事情,而且工作点不稳定,随温度变化非常厉害。
要实用,真不如用一片运放。

网友I:
没有AGC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没有AGC电路!…

什么都有,商业的,低廉的200多!
这个电路能出声,至于音质噪声等是另一回事!
电子制作中,这样的电路非常常见!

网友J:
作为助听器,马虎不得,要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