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安富莱STM32F407之uCOS-III教程】第10章 μCOS-III在高版本MDK开

楼主(2014-12-23):
特别说明:
1.  本教程是安富莱电子原创。
2.  安富莱STM32F407开发板资料已经全部开源,开源地址:地址链接

3.  当前共配套300多个实例,4套用户手册。

第10章  μCOS-III在高版本MDK开启FPU方案

    由于官方提供的μCOS-III移植工程中对于浮点寄存器的入栈和出栈处理是错误的,所以网上就流传了各种修正版本。但是这些修正的代码只能在MDK4.7以下版本中可以正常的运行,MDK4.7及其以上的版本无**常运行。本期教程为此而生。本期教程提供的方案只有任务使用了浮点寄存器(也就是做了浮点运算)才需要将其入栈,没有使用浮点寄存器的任务不需要进行入栈,认识到这点很重要。此方案在MDK4.54、4.73、5.10以及IAR6.3、6.7上面测试均通过。
    10.1 官方移植方案
    10.2 开启FPU解决方案
    10.3 开启FPU的优劣
    10.4 总结
10.1  官方移植方案
    官方提供的移植工程里面,只有IAR工程里面才有浮点寄存器的入栈和出栈处理函数,MDK工程里面是没有的。下面这个是os_cpu_c.c文件夹中的函数:
/*
*********************************************************************************************************
*                                        INITIALIZE A TASK'S STACK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either OSTaskCreate() or OSTaskCreateExt() to initialize the
*              stack frame of the task being created.  This function is highly processor specific.
*
* Arguments  : task          is a pointer to the task code
*
*              p_arg         is a pointer to a user supplied data area that will be passed to the task
*                            when the task first executes.
*
*              ptos          is a pointer to the top of stack.  It is assumed that 'ptos' points to
*                            a 'free' entry on the task stack.  If OS_STK_GROWTH is set to 1 then
*                            'ptos' will contain the HIGHEST valid address of the stack.  Similarly, if
*                            OS_STK_GROWTH is set to 0, the 'ptos' will contains the LOWEST valid address
*                            of the stack.
*
*              opt           specifies options that can be used to alter the behavior of OSTaskStkInit().
*                            (see uCOS_II.H for OS_TASK_OPT_xxx).
*
* Returns    : Always returns the location of the new top-of-stack once the processor registers have
*              been placed on the stack in the proper order.
*
* Note(s)    : (1) Interrupts are enabled when task starts executing.
*
*              (2) All tasks run in Thread mode, using process stack.
*
*              (3)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stack frames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Floating-Point(FP)
*                  co-processor is enabled or not.
*
*                  (a) The stack frame shown in the diagram is used when the FP co-processor is not present and
*                      OS_TASK_OPT_SAVE_FP is disabled. In this case, the FP registers and FP Status Control
*                      register are not saved in the stack frame.
*
*                  (b) If the FP co-processor is present but the OS_TASK_OPT_SAVE_FP is not set, then the stack
*                      frame is saved as shown in diagram (a). Moreover, if OS_TASK_OPT_SAVE_FP is set, then the
*                      FP registers and FP Status Control register are saved in the stack frame.
*
*                      (1) When enabling the FP co-processor, make sure to clear bits ASPEN and LSPEN in the
*                          Floating-Point Context Control Register (FPCCR).
*
*                   +------------+      +------------+
*                    |            |       |            |
*                   +------------+      +------------+
*                    |    xPSR   |       |    xPSR   |
*                    +------------+       +------------+
*                    |Return Addr|       |Return Addr |
*                   +------------+      +------------+
*                    |  LR(R14)  |       |   LR(R14) |
*                   +------------+      +------------+
*                    |    R12    |       |     R12   |
*                   +------------+      +------------+
*                    |    R3     |       |     R3    |
*                    +------------+       +------------+
*                    |    R2     |       |     R0    |
*                   +------------+      +------------+
*                    |    R1     |       |     R1    |
*                   +------------+       +------------+
*                    |    R0     |       |     R0    |
*                   +------------+      +------------+
*                    |    R11    |       |     R11   |
*                   +------------+      +------------+
*                    |    R10    |       |     R10   |
*                   +------------+      +------------+
*                    |    R9     |       |     R9    |
*                   +------------+      +------------+
*                    |    R8     |       |     R8    |
*                   +------------+      +------------+
*                    |    R7     |       |     R7    |
*                   +------------+      +------------+
*                    |    R6     |       |     R6    |
*                    +------------+       +------------+
*                    |    R5     |       |     R5    |
*                   +------------+      +------------+
*                    |    R4     |       |     R4    |
*                   +------------+       +------------+
*                         (a)             |  FPSCR    |
*                                        +------------+
*                                        |     S31    |
*                                        +------------+
*                                                .
*                                               .
*                                               .
*                                        +------------+
*                                        |     S1     |
                                          +------------+
*                                        |     S0     |
*                                        +------------+
*                                             (b)
*
*             (4) The SP must be 8-byte aligned in conforming to the Procedure Call Standard for the ARM architecture
*
*                    (a) Section 2.1 of the  ABI for the ARM Architecture Advisory Note. SP must be 8-byte aligned
*                        on entry to AAPCS-Conforming functions states :
*
*                        The Procedure Call Standard for the ARM Architecture [AAPCS] requires primitive
*                        data types to be naturally aligned according to their sizes (for size = 1, 2, 4, 8 bytes).
*                        Doing otherwise creates more problems than it solves.
*
*                        In return for preserving the natural alignment of data, conforming code is permitted
*                        to rely on that alignment. To support aligning data allocated on the stack, the stack
*                        pointer (SP) is required to be 8-byte aligned on entry to a conforming function. In
*                        practice this requirement is met if:
*
*                           (1) At each call site, the current size of the calling function抯 stack frame is a multiple of 8 bytes.
*                               This places an obligation on compilers and assembly language programmers.
*
*                           (2) SP is a multiple of 8 when control first enters a program.
*                               This places an obligation on authors of low level OS, RTOS, and runtime library
*                               code to align SP at all points at which control first enters
*                               a body of (AAPCS-conforming) code.
*
*                       In turn, this requires the value of SP to be aligned to 0 modulo 8:
*
*                           (3) By exception handlers, before calling AAPCS-conforming code.
*
*                           (4) By OS/RTOS/run-time system code, before giving control to an application.
*
*                 (b) Section 2.3.1 corrective steps from the the SP must be 8-byte aligned on entry
*                     to AAPCS-conforming functions advisory note also states.
*
*                     " This requirement extends to operating systems and run-time code for all architecture versions
*                       prior to ARMV7 and to the A, R and M architecture profiles thereafter. Special considerations
*                       associated with ARMV7M are discussed in ?.3.3"
*
*                     (1) Even if the SP 8-byte aligment is not a requirement for the ARMv7M profile, the stack is aligned
*                         to 8-byte boundaries to support legacy execution enviroments.
*
*                 (c) Section 5.2.1.2 from the Procedure Call Standard for the ARM
*                     architecture states :  "The stack must also conform to the following
*                     constraint at a public interface:
*
*                     (1) SP mod 8 = 0. The stack must be double-word aligned"
*
*                 (d) From the ARM Technical Support Knowledge Base. 8 Byte stack aligment.
*
*                     "8 byte stack alignment is a requirement of the ARM Architecture Procedure
*                      Call Standard [AAPCS]. This specifies that functions must maintain an 8 byte
*                      aligned stack address (e.g. 0x00, 0x08, 0x10, 0x18, 0x20) on all external
*                      interfaces. In practice this requirement is met if:
*
*                      (1) At each external interface, the current stack pointer
*                          is a multiple of 8 bytes.
*
*                      (2) Your OS maintains 8 byte stack alignment on its external interfaces
*                          e.g. on task switches"
*
**********************************************************************************************************
*/

OS_STK *OSTaskStkInit (void (*task)(void *p_arg), void *p_arg, OS_STK *ptos, INT16U opt)
{
    OS_STK  *p_stk;

    p_stk      = ptos + 1u;                                     /* Load stack pointer                                   */
                                                                /* Align the stack to 8-bytes.                          */
    p_stk      = (OS_STK *)((OS_STK)(p_stk) & 0xFFFFFFF8u);
                                                                /* Registers stacked as if auto-saved on exception      */
    *(--p_stk) = (OS_STK)0x01000000uL;                          /* xPSR                                                 */
    *(--p_stk) = (OS_STK)task;                                  /* Entry Point                                          */
    *(--p_stk) = (OS_STK)OS_TaskReturn;                         /* R14 (LR)                                             */
    *(--p_stk) = (OS_STK)0x12121212uL;                          /* R12                                                  */
    *(--p_stk) = (OS_STK)0x03030303uL;                          /* R3                                                   */
    *(--p_stk) = (OS_STK)0x02020202uL;                          /* R2                                                   */
    *(--p_stk) = (OS_STK)0x01010101uL;                          /* R1                                                   */
    *(--p_stk) = (OS_STK)p_arg;                                 /* R0 : argument                                        */

                                                                /* Remaining registers saved on process stack           */
    *(--p_stk) = (OS_STK)0x11111111uL;                          /* R11                                                  */
    *(--p_stk) = (OS_STK)0x10101010uL;                          /* R10                                                  */
    *(--p_stk) = (OS_STK)0x09090909uL;                          /* R9                                                   */
    *(--p_stk) = (OS_STK)0x08080808uL;                          /* R8                                                   */
    *(--p_stk) = (OS_STK)0x07070707uL;                          /* R7                                                   */
    *(--p_stk) = (OS_STK)0x06060606uL;                          /* R6                                                   */
    *(--p_stk) = (OS_STK)0x05050505uL;                          /* R5                                                   */
    *(--p_stk) = (OS_STK)0x04040404uL;                          /* R4                                                   */

#if (OS_CPU_ARM_FP_EN > 0u)
    if ((opt & OS_TASK_OPT_SAVE_FP) != (INT16U)0) {
        *--p_stk = (OS_STK)0x02000000u;                         /* FPSCR                                                */
                                                                /* Initialize S0-S31 floating point registers           */
        *--p_stk = (OS_STK)0x41F80000u;                         /* S31                                                  */
        *--p_stk = (OS_STK)0x41F00000u;                         /* S30                                                  */
        *--p_stk = (OS_STK)0x41E80000u;                         /* S29                                                  */
        *--p_stk = (OS_STK)0x41E00000u;                         /* S28                                                  */
        *--p_stk = (OS_STK)0x41D80000u;                         /* S27                                                  */
        *--p_stk = (OS_STK)0x41D00000u;                         /* S26                                                  */
        *--p_stk = (OS_STK)0x41C80000u;                         /* S25                                                  */
        *--p_stk = (OS_STK)0x41C00000u;                         /* S24                                                  */
        *--p_stk = (OS_STK)0x41B80000u;                         /* S23                                                  */
        *--p_stk = (OS_STK)0x41B00000u;                         /* S22                                                  */
        *--p_stk = (OS_STK)0x41A80000u;                         /* S21                                                  */
        *--p_stk = (OS_STK)0x41A00000u;                         /* S20                                                  */
        *--p_stk = (OS_STK)0x41980000u;                         /* S19                                                  */
        *--p_stk = (OS_STK)0x41900000u;                         /* S18                                                  */
        *--p_stk = (OS_STK)0x41880000u;                         /* S17                                                  */
        *--p_stk = (OS_STK)0x41800000u;                         /* S16                                                  */
        *--p_stk = (OS_STK)0x41700000u;                         /* S15                                                  */
        *--p_stk = (OS_STK)0x41600000u;                         /* S14                                                  */
        *--p_stk = (OS_STK)0x41500000u;                         /* S13                                                  */
        *--p_stk = (OS_STK)0x41400000u;                         /* S12                                                  */
        *--p_stk = (OS_STK)0x41300000u;                         /* S11                                                  */
        *--p_stk = (OS_STK)0x41200000u;                         /* S10                                                  */
        *--p_stk = (OS_STK)0x41100000u;                         /* S9                                                   */
        *--p_stk = (OS_STK)0x41000000u;                         /* S8                                                   */
        *--p_stk = (OS_STK)0x40E00000u;                         /* S7                                                   */
        *--p_stk = (OS_STK)0x40C00000u;                         /* S6                                                   */
        *--p_stk = (OS_STK)0x40A00000u;                         /* S5                                                   */
        *--p_stk = (OS_STK)0x40800000u;                         /* S4                                                   */
        *--p_stk = (OS_STK)0x40400000u;                         /* S3                                                   */
        *--p_stk = (OS_STK)0x40000000u;                         /* S2                                                   */
        *--p_stk = (OS_STK)0x3F800000u;                         /* S1                                                   */
        *--p_stk = (OS_STK)0x00000000u;                         /* S0                                                   */
    }
#endif

    return (p_stk);
}

楼主:
(续)10.1  官方移植方案
    官方提供的这个堆栈初始化是错误的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不符合浮点寄存器的入栈和出栈顺序。还有一部分代码在os_cpu_a.asm文件中,内容如下:
#ifdef __ARMVFP__
    PUBLIC  OS_CPU_FP_Reg_Push
    PUBLIC  OS_CPU_FP_Reg_Pop
#endif

;********************************************************************************************************
;                                               EQUATES
;********************************************************************************************************

NVIC_INT_CTRL   EQU     0xE000ED04                              ; Interrupt control state register.
NVIC_SYSPRI14   EQU     0xE000ED22                              ; System priority register (priority 14).
NVIC_PENDSV_PRI EQU           0xFF                              ; PendSV priority value (lowest).
NVIC_PENDSVSET  EQU     0x10000000                              ; Value to trigger PendSV exception.

;********************************************************************************************************
;                                     CODE GENERATION DIRECTIVES
;********************************************************************************************************

    RSEG CODE:CODE:NOROOT(2)
    THUMB

#ifdef __ARMVFP__
;********************************************************************************************************
;                                   FLOATING POINT REGISTERS PUSH
;                             void  OS_CPU_FP_Reg_Push (OS_STK  *stkPtr)
;
; Note(s) : 1) This function saves S0-S31, and FPSCR registers of the Floating Point Unit.
;
;           2) Pseudo-code is:
;              a) Get FPSCR register value;
;              b) Push value on process stack;
;              c) Push remaining regs S0-S31 on process stack;
;              d) Update OSTCBCur->OSTCBStkPtr;
;********************************************************************************************************

OS_CPU_FP_Reg_Push
    MRS     R1,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CBZ     R1, OS_CPU_FP_nosave                                ; Skip FP register save the first time

    VMRS    R1, FPSCR
    STR R1, [R0, #-4]!
    VSTMDB  R0!, {S0-S31}
    LDR     R1, =OSTCBCur
    LDR     R2, [R1]
    STR     R0, [R2]
OS_CPU_FP_nosave
    BX      LR

;********************************************************************************************************
;                                   FLOATING POINT REGISTERS POP
;                             void  OS_CPU_FP_Reg_Pop (OS_STK  *stkPtr)
;
; Note(s) : 1) This function restores S0-S31, and FPSCR registers of the Floating Point Unit.
;
;           2) Pseudo-code is:
;              a) Restore regs S0-S31 of new process stack;
;              b) Restore FPSCR reg value
;              c) Update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pointer of new proces stack;
;********************************************************************************************************

OS_CPU_FP_Reg_Pop
    VLDMIA  R0!, {S0-S31}
    LDMIA   R0!, {R1}
    VMSR    FPSCR, R1
    LDR     R1, =OS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0, [R2]
    BX      LR
#endif
如果不理解为什么这个浮点寄存的入栈和出栈是错误的,需要认真学习一下第5章:任务切换设计。第5章对于这个问题有深入的讲解。

楼主:
10.2  开启FPU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FPU的问题,有两个函数需要修改:一个是CPU_STK  *OSTaskStkInit(),另一个是PendSV中断。
10.2.1      修改函数CPU_STK  *OSTaskStkInit()
    函数所在的位置如下:

    下面是修改后的内容:
CPU_STK  *OSTaskStkInit (OS_TASK_PTR    p_task,
                         void          *p_arg,
                         CPU_STK       *p_stk_base,
                         CPU_STK       *p_stk_limit,
                         CPU_STK_SIZE   stk_size,
                         OS_OPT         opt)
{
    CPU_STK  *p_stk;

    (void)opt;                                              /* Prevent compiler warning                               */

    p_stk = &p_stk_base[stk_size];                          /* Load stack pointer                                     */
                                                            /* Align the stack to 8-bytes.                            */
    p_stk = (CPU_STK *)((CPU_STK)(p_stk) & 0xFFFFFFF8);
                                                            /* Registers stacked as if auto-saved on exception        */

*--p_stk = (CPU_STK)0x01000000u;                        /* xPSR                                                 */
    *--p_stk = (CPU_STK)p_task;                             /* Entry Point                                            */
    *--p_stk = (CPU_STK)OS_TaskReturn;                      /* R14 (LR)                                               */
    *--p_stk = (CPU_STK)0x12121212u;                        /* R12                                                    */
    *--p_stk = (CPU_STK)0x03030303u;                        /* R3                                                     */
    *--p_stk = (CPU_STK)0x02020202u;                        /* R2                                                     */
    *--p_stk = (CPU_STK)p_stk_limit;                        /* R1                                                     */
    *--p_stk = (CPU_STK)p_arg;                              /* R0 : argument                                          */
                                                            /* Remaining registers saved on process stack             */
    *--p_stk = (CPU_STK)0x11111111u;                        /* R11                                                    */
    *--p_stk = (CPU_STK)0x10101010u;                        /* R10                                                    */
    *--p_stk = (CPU_STK)0x09090909u;                        /* R9                                                     */
    *--p_stk = (CPU_STK)0x08080808u;                        /* R8                                                     */
    *--p_stk = (CPU_STK)0x07070707u;                        /* R7                                                     */
    *--p_stk = (CPU_STK)0x06060606u;                        /* R6                                                     */
    *--p_stk = (CPU_STK)0x05050505u;                        /* R5                                                     */
    *--p_stk = (CPU_STK)0x04040404u;                        /* R4                                                     */

    *--p_stk = (CPU_STK)0xFFFFFFFDUL;                                                                                              (1)

      return (p_stk);
}
1.     这句话最重要,这里是将EXC_RETURN也进行了入栈处理。关于EXC_RETURN在前面4.2.5 特殊功能寄存器讲解。这里要补充一点,对于M4内核,EXC_RETURN的bit4也是有意义的。
当bit4 = 1时,8个寄存器自动入栈,还有8个寄存器需要手动入栈
当bit4 = 0时,18个浮点寄存器+8个寄存器自动入栈,还有16个浮点寄存器+8个寄存器需要手动入栈。
这些寄存器在第4章和第5章有详细的讲解,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10.2.2      修改函数OS_CPU_PendSVHandler
    函数所在的位置如下:

    PendSV中断需要修改的地方如下:
OS_CPU_PendSVHandler
    CPSID   I                                                   ; Prevent interruption during context switch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CBZ     R0,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 Skip register save the first time

    TST      LR, #0x10                                                                                                    (1)
IT       EQ
VSTMDBEQ R0!, {S16-S31}

MOV      R3, LR                                                                                                    (2)
STMDB    R0!,{R3-R11}

    LDR     R1, =OSTCBCurPtr                                    ; OSTCBCurPtr->OSTCBStkPtr = SP;
    LDR     R1, [R1]
    STR     R0, [R1]                                            ; R0 is SP of process being switched out

                                                                ; At this point, entire context of process has been saved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PUSH    {R14}                                               ; Save LR exc_return value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BLX     R0
    POP     {R14}

    LDR     R0,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OS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LDR     R0, =OSTCBCurPtr                                    ; OSTCBCurPtr = OSTCBHighRdyPtr;
    LDR     R1, =OSTCBHighRdyPtr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Ptr->StkPtr;

    LDMIA    R0!,{R3-R11}                                                                                                    (3)
MOV      LR, R3

TST      LR, #0x10                                                                                                    (4)
IT       EQ
VLDMIAEQ R0!, {S16-S31}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

    CPSIE   I
    BX      LR                                                  ; Exception return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END
1.     通过检测EXC_RETURN(LR)的bit4来看这个任务是否使用了浮点寄存器,如果使用了需要将剩余的16个浮点寄存器入栈。
TST   LR,  #0x10
TST指令通常与EQ,NE条件码配合使用。当所有测试位均为0时,EQ有效。而只要有一个测试位不为0,则NE有效。这里LR和0x10的值按位作逻辑“与”操作。
IT  EQ
这里IT指令就是IF-THEN的缩写。IF‐THEN(IT)指令围起一个块,里面最多有4条指令,它里面的指令可以条件执行。 IT已经带了一个“T”,因此还可以最多再带3个“T”或者“E”。并且对T和E的顺序没有要求。其中T对应条件成立时执行的语句,E对应条件不成立时执行的语句。在If‐Then块中的指令必须加上条件后缀,且T对应的指令必须使用和IT指令中相同的条件,E对应的指令必须使用和IT指令中相反的条件。
IT的使用形式总结如下:
IT<cond> ;围起1条指令的IF-THEN块
IT<x><cond> ;围起2条指令的IF-THEN块
IT<x><y>  <cond> ;围起3条指令的IF-THEN块
IT<x><y><z><cond> ;围起4条指令的IF-THEN块
其中<x>, <y>,<z>的取值可以是“T”或者“E”。而<cond>则是在下表中列出的条件(AL除外)。

这么说还不够形象,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用IT指令优化C伪代码:
if(R0==R1)
{
R3= R4 + R5;
R3= R3 / 2;
}
else
{
R3= R6 + R7;
R3= R3 / 2;
}
可以写作:
CMP  R0, R1     ; 比较R0和R1
ITTEEEQ          ; 如果R0== R1, Then-Then-Else-Else
ADDEQR3,R4, R5  ; 相等时加法
ASREQR3,R3, #1   ; 相等时算术右移
ADDNER3,R6, R7  ; 不等时加法
ASRNER3,R3, #1   ; 不等时算术右移
有了上面这些基础知识后再看下面的指令。
VSTMDBEQ R0!, {S16-S31}
    结合上面的IT EQ,这里的意思就是 if  LR & 0x10 == 0 then  VSTMDB R0!, {S16-S31}。也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如果EXC_RETURN(LR)的bit4= 0就表示使用浮点寄存器了,这里需要入栈。
2.     这里比较好理解,只不过也将EXC_RETURN进行了入栈。
3.     参考上面的第二条,只不过这里是出栈。
4.     参考上面的第一条,只不过这里是出栈。

10.2.3      开启FPU
    修改了上面的两个地方后别忘了开启FPU:

    通过上面这三部就完成了相关的修改。

楼主:
10.3  开启FPU的优劣
    开启FPU的好处就是加快浮点运算的执行速度,缺点就是增加任务堆栈的大小,因为34个浮点寄存器也需要入栈。同时也增加了任务的切换时间。下面是在μCOS-III的GUI任务和启动任务中使用了浮点运算的对比(App Task GUI和App Task Start)。
    第一个截图是开启了FPU:

    第二个截图是没有开启FPU:

    特别对比下使用了浮点运行的两个任务。
10.4  总结
    本期教程提供的方案在MDK4.54、4.73、5.10以及IAR6.3、6.7上面测试均通过,用户只需按照上面讲的三个地方做修改即可。

网友A:
昨天好像发过了吧;
UCOS 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好像发过了吧;
UCOS 3的;

昨天第9章,今天第10章:lol

网友B:
怎么ucos都到了3在cortex-m3/4上还不能完全不关中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ucos都到了3在cortex-m3/4上还不能完全不关中断啊。

1. ucos是面向所有通用MCU的,这种方式更适合ucos
2. RTX能做到不关中断是因为RTX系统在M3/M4内核的MCU中完全运行于SVC中断里面,并且利用互斥指令实现内存操作。这种系统运行方式仅支持在M3/M4中。这种方式如果在UCOS上面实现要做很大的内核修改,所以并不合适。

UCOS当前的内核结构都是经过严格测试的,特别是安全认证的测试,RTX这方面的认证一个没有。。。
RTX突出优势就是实时性。

网友C:
开启FPU的解决方案这个必须得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