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歹是玩过DSP的人 怎么就让单片机给虐了 ?

楼主(2014-12-23):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用单片机搞个东西,发现下载完后程序是分诡异,经常不动,一动不动!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动!偶尔也能有点效果,我想知道的是这单片机还能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么?
1、我的单片机程序写的不好,请大家多多指点,其中错误,请大家拍砖,多谢?
2、其中有个串口,我配置好了之后什么效果也没有?请大家给拍砖,但请多多指点?
附上程序,再次感谢!
其中有几个函数是MAX197的初始化函数,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接收端接收到33 单片机通过P0口初始化MAX197,然后MAX197转换完有个INT管脚拉低,利用单片机的INT0来读取结果,当收到99时,把以上转换结果发送给上位机,当接收到66时,重新采集第四通道,也就是44指令对应,然后采集后直接发出,这块程序比较小,直接放到INT0的中断函数里了!

网友A:
先把串口搞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串口搞好吧。

就是搞不明白串口呢,串口的波特率是由系统时钟产生的 工作方式2  不倍频,11位UART格式  我这没有其他需要配置的了

网友A:
怎么是11位格式?有校验位吗?

网友B:
建议使用串口工作方式1进行上下位机通信  典型波特率值9600(DSP的波特率貌似晶振直接分频就得到了)     串口方式2常见于DMX512通信时使用250k波特率 应该很快就完成了

网友C:
11位方式常用于多机通信

T1用于波特率的(或T2),不是T1

再说初始也不对,不可能是0

网友D:
没例程吗?找芯片代理FA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11位格式?有校验位吗?

有滴  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11位格式?有校验位吗?

其实单片机不运行原因非常扯,就是延时时间不够!

网友A:
我是男的,不要叫我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男的,不要叫我妹子。

:L,饿,看你头像是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位方式常用于多机通信

T1用于波特率的(或T2),不是T1

我用的是系统时钟/64  跟初值没关系,那个初值是做计算器数脉冲的额

网友E:
6.jpg里的switch里缺少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E:
6.jpg里的switch里缺少break

谢谢 已经加上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