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求教

楼主(2014-12-23):
刚接触他家的片子,看手册有个地方不明确,求大家指点。
看文档介绍,外部中断必须放到P0口,但是交叉变异的配置上INT功能放的又很往后,如果我需要硬件SPI、IIC、USB、UART0这些功能的话,是不是外部中断就不能用了?如果可以同时使用的话请问该如何分配管脚?
谢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使用配置向导软件分配这些功能的管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配置向导软件分配这些功能的管脚...

跳过这些引脚就可以了

实际上应该只要不是模拟IO就可以了,不是外设IO就可以了

手册说的应该很清楚,这个有中文手册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刚接触单片机,我找中文手册看下。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