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助:公司让我现在开始学习arm

楼主(2014-12-23):
以后用ARM控制彩屏什么的,大神帮我选一个入门的比较主流的芯片吧,谢谢

网友A:
STM32?
TI A8?
TI A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TI A8?
TI A15?

后两个没听说过呀,百度了一下,资料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额,我跟老板说选好入门的,他把我训了一顿,让我选主流,难一点也没问题,不过不会应该不会用到操作系统,这样的话选哪一个?

网友C:
你们老板这么好?

网友D:
裸机的话stm32  带操作系统的ATMEL AT91SAM系列的应该可以

网友E:
Freescale K系列的

网友F:
ARM好多的啊,看你需要那一类了。
Cortex-M、Cortex-A、Cortex-R三大类!
每一类都有很多处理器的!

网友G:
如果只需要控制彩屏等一些简单的功能,建议选用Cortex-M,STM32F100C8的PIN48,功能不是很复杂,IO口相对较少,比较容易入门。

网友G:
我也是刚入门,第一个任务就是做彩屏驱动。有机会可以到我博客空间里面看看,有彩屏驱动的完整代码。当然网上也有很多,你可以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老板这么好?

额,小公司,比较好说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裸机的话stm32  带操作系统的ATMEL AT91SAM系列的应该可以

嗯,我也觉得STM32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刚入门,第一个任务就是做彩屏驱动。有机会可以到我博客空间里面看看,有彩屏驱动的完整代码。当然网 ...

好的呀,谢谢,你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ARM好多的啊,看你需要那一类了。
Cortex-M、Cortex-A、Cortex-R三大类!
每一类都有很多处理器的!

额,我也很苦恼,让我选一个中端的功能齐全的主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Freescale K系列的

飞思卡尔怎么感觉没有是stm多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额,我也很苦恼,让我选一个中端的功能齐全的主流芯片。

还是那句话,看你的工作需求!
不一类的芯片,学习的方法也是大相径庭!
如果是搞控制类的,那Coortex-M是首选,
但如果是媒体类,那还是选Cortex-A系列的吧。
至于R系列,工业上用的可能多一点!

网友H:
支持版大。我们老板说了,查资料下班再找,看资料下班再看。学习的话我就不知道了了,不过老板说了,得先掌握什么技能再去完成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啊,你们老板真好

网友I:
难得有公司愿意给你时间让你学习新东西,加油。

网友J:
好老板呀,难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怎么感觉没有是stm多呀

freescale用的人也很多啊,网上资料也能搜出来一大堆,还有很多开发板

网友K:
主要是要看应用在哪些场合,简单的可以选择STM32,复杂的建议上Linux系统。很多PLC控制屏上面用的都是ARM9。

网友L:
stm32的支持比较好。中文手册都有,很适合入门。反正不带操作系统

网友M:
这是个机会,我搞了几个月,Stm32,真的不错(当然也不不完美的,看在价格的份上还有什么好说)

网友N:
这老板也特么太好说话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呀,谢谢,你用的什么芯片?

如果只需要控制彩屏等一些简单的功能,建议选用Cortex-M,STM32F100C8的PIN48,功能不是很复杂,IO口相对较少,比较容易入门。

网友O:
STM32F429

网友P:
看来楼主老板要做技术储备,而且比较器重楼主。
建议楼主,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
cortex M 系列  不带系统,这个也许入门了解底层,好一点,不过仅限底层,基本上呢。想做酷一点的,开发速度快一点的,这个基本可以不考虑了。

cortex A 系列,这个比较强大了,基本都会跑系统,当然不跑系统也没问题,
                             跑系统的好处,很多特定情况下,开发速度比较快!!
                              比如: 跑个wince(现成平台,更换屏驱动也是小改),已经非常接近pc开发了。linux/android同理。
其他的,也基本类似提到的着两种了。

最后,大山建议楼主有空报个班吧,最好能领导报销。

如果楼主在北京的话,可以找本大山。:D

网友Q:
stm32的芯片吧,可以先学M0系列的,也可以学M3系列的,都可以,网上资料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那句话,看你的工作需求!
不一类的芯片,学习的方法也是大相径庭!
如果是搞控制类的,那Coortex-M ...

嗯,选M吧,现学系统的话周期太长,以后再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版大。我们老板说了,查资料下班再找,看资料下班再看。学习的话我就不知道了了,不过老板说了,得先掌 ...

嗯,任重道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得有公司愿意给你时间让你学习新东西,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老板呀,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L:
stm32的支持比较好。中文手册都有,很适合入门。反正不带操作系统

ok

楼主:
引用 网友O:
STM32F429

嗯,好精准,我就选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来楼主老板要做技术储备,而且比较器重楼主。
建议楼主,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
cortex M 系列  不带系 ...

我在杭州,谢谢大山

网友R:
stm32;上系统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选M吧,现学系统的话周期太长,以后再学吧。

恩,好好加油!

网友S: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刚入门,第一个任务就是做彩屏驱动。有机会可以到我博客空间里面看看,有彩屏驱动的完整代码。当然网 ...

你好 我最近在用XTR111,所有电路均按照手册,可以输出一直没有电流 ,测量也没有电压,场效应管也没导通,我QQ415280887  希望能和你取得联系

网友J:
引用 网友S:
你好 我最近在用XTR111,所有电路均按照手册,可以输出一直没有电流 ,测量也没有电压,场效应管也没导通 ...

XTR111 ,做的啥产品呀 ?

网友G:
引用 网友S:
你好 我最近在用XTR111,所有电路均按照手册,可以输出一直没有电流 ,测量也没有电压,场效应管也没导通 ...

你好,你说的XTR111是电压转电流的片子吧,这个真没做过,以前用的是AM442和AD694的,总体AM442做的比较多。对于你的问题“可以输出一直没有电流 ,测量也没有电压,场效应管也没导通”,不太理解,不知可否说的清楚点?建议加论坛好友交流。当然也可以QQ,397367187,不过我很少上QQ.

网友O:
引用 楼主:
嗯,好精准,我就选它了。。。

又便宜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又便宜又好

这个中文资料哪里多一点?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中文资料哪里多一点?

你可以放弃嵌入式这个行业了。。。
中文永远是你的镣铐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可以放弃嵌入式这个行业了。。。
中文永远是你的镣铐

总觉得中文看的比较清晰,好吧,英文就英文。

网友T:
让我想起星爷的苏乞儿里面的台词~
arm单片机还是单片机~
没有取笑的意思,这类东西其实就是单片机,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什么stm32之类的都是人为搞复杂了,看起来NB~
本质就是单片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