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功耗海量数据记录方案----救助

楼主(2014-12-23):
低功耗数据记录方案救助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项目,要求能够采集并且记录传感器数据,手机电池供电工作2~3个月
数据量在4~8GB左右,USB读取数据,系统有工业环境抗振动要求,不能使用接插SD卡
传感器是SPI接口,有对CPU中断线,CPU平时能够休眠,但是要求静态电流消耗极低

我的想法是,GB级数据记录选择大概只有NAND Flash或是eMMC或是OneNAND之类的
GB数据读取用USB 2.0 FS可能太慢了,能支持Hi-Speed的单片机太少了
但是发愁低功耗问题,实在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MCU能满足需求

现在能想到的方案:
1. STM32+USB Hi-Speed PHY+FSMC上NAND,但是不知道USB能读多快,FSMC对NAND的支持能不能到4g也是问题
2. DSP C5535+eMMC通过片上USB HS读取数据,和上面类似,但是都是BGA封装,没有量产情况下成本略高
上述方案功耗可能都不低,USB可能也不快。。。。。。。。。。

有一个想法就是单片机存储数据到NAND-----------通过总线复用开关在上传数据时用USB桥接芯片读出来
但是一般的U盘主控芯片的ECC算法不可知,不能做到数据一致

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啊。。。。。。

楼主:
实验性系统成本暂无要求

网友A:
楼主千万别玩NAND,有坏区处理要求,一般公司都处理不好.还是直接用TF卡比较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