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舵机测试仪用的是什么专用芯片?有图

楼主(2014-12-23):
拆开后的整个电路就只有一个14引脚的芯片,但型号被厂家故意磨掉了,我很想知道从芯片到底是什么,求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是什么专用芯片,随便搞个带AD的单片机都能搞的出来

网友B:
我这有人用的是AT的作为主控

网友C:
就脉冲输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