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测量 显示 及警报装置

楼主(2014-12-23):
最近由于课程需要,做了一个有关温湿度传感器为主体的项目。其模块包括了温湿度传感器模块、1062a lcd显示模块 蜂鸣器模块 led灯模块。其主要的功能是通过温湿度传感器将测的的数据显示在显示器上,根据给定标准,当温度与湿度大于给定值是蜂鸣器回响自己led灯会闪烁,从而起到报警作用。项目还有一个额外的功能就是通过将测得的数据上传到yeelink平台处理,生成实时图像,绘制温湿度变化曲线。项目是基于arduino开发的!

网友A:
楼主有空传下图片,在高级模式哦!

楼主:
#include <LiquidCrystal.h>
#include <dht11.h>
#define DHT11PIN 8
int Buzzer=7;
int Led=10;
dht11 DHT11;
// initialize the library with the numbers of the interface pins
LiquidCrystal lcd(12, 11, 5, 4, 3, 2);

void setup() {
  pinMode(DHT11PIN,OUTPUT);
  pinMode(Buzzer,OUTPUT);
  pinMode(Led,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 set up the LCD's number of columns and rows:
  lcd.begin(16, 2);
}

void loop()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lcd.setCursor(0, 0);
  lcd.print("Tep: ");
  lcd.print((float)DHT11.temperature, 2);
  lcd.print("C");
  // set the cursor to column 0, line 1
  // (note: line 1 is the second row, since counting begins with 0):
  lcd.setCursor(0, 1);
  // print the number of seconds since reset:
  lcd.print("Hum: ");
  lcd.print((float)DHT11.humidity, 2);
  lcd.print("%");
  delay(200);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Serial.print("yeelink:");
  Serial.println(DHT11.temperature, 1);

  if(DHT11.humidity<35.00)
  {
    digitalWrite(Led,LOW);
  }
  else
  {
    digitalWrite(Led,HIGH);
    delay( 500);
    digitalWrite(Led,LOW);
    delay( 500);
  }

if(DHT11.temperature>25)
{
    digitalWrite(Buzzer,LOW);
}
    else
   {
    digitalWrite(Buzzer,HIGH);
    delay(15);
    digitalWrite(Buzzer,LOW);
    delay(1);
   }
   delay(1000);
}

网友B:
很给力啊  楼主

网友C:
给力啊,大大的赞一个

网友D:
有成品图吗?

网友E:
很不错的作品。

网友F:
想当年我一大学同学的毕业设计就是这个东西啊,现在还留这个那个自己焊接的板子啊,血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给力啊  楼主

哎  我是初学者  这是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来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力啊,大大的赞一个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当年我一大学同学的毕业设计就是这个东西啊,现在还留这个那个自己焊接的板子啊,血汗啊 ...

哎  我也是   我也需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成品图吗?

成品我刚把他分解了  不过可以组装回去  就是它的连线有点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哎  我也是   我也需要焊

还有成品
就是程序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