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stm32f303CBT6 两个中断共用一个中断子函数,怎么区分

楼主(2014-12-23):
开发用的芯片为stm32f303CBT6,在stm32的3代芯片中,ADC1和ADC2是共用同一个中断子函数的,ADC_1_2_IRQHandler,,这样ADC1和ADC2的中断发生后都进入了这个中断子函数,请教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区分这两个中断

网友A:
查询相应的状态寄存器?

网友B:
建议参考以下代码;三个中断公用一个中断函数。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RESET)
        {

        }
        else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6) != RESET)
        {

        }
        else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7)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6);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询相应的状态寄存器?

stm32 程序编程时用的都是库,已经把底层的状态寄存器都屏蔽掉了,所以我感觉还是应该查看相应的标志位,但怎么弄我还不清楚。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在ADC查看中断标志状态的函数中,有一个是regular channel,还有一个是injected channel,我想把两个中断设置成这两个模式,再在中断子函数中进行判断,但不知道是否可行,我试一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参考以下代码;三个中断公用一个中断函数。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在ADC查看中断标志状态的函数中,有一个是regular channel,还有一个是injected channel,我想把两个中断设置成这两个模式,再在中断子函数中进行判断,请问一下,你这样做过吗,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ADC查看中断标志状态的函数中,有一个是regular channel,还有一个是injected channel,我想把两个中断 ...

这样还着没做过,不过有条件的话,建议你自己试试。理论上我觉得应该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