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CY68013的定时中断程序,包括定时器设置及中断服务程序,谢谢!!

楼主(2014-12-24):
求一个CY68013的定时中断程序,包括定时器设置及中断服务程序,谢谢!!

楼主:
都没有吗?请大神们支援下,多谢了!!

网友A:
官网有例子,自己去找吧。

楼主:
谢谢!
官网登录,经常非常慢,去得少。

网友B:
定时设置,跟8051单片机差不多,随便就能搞定的。如果这么简单的事自己都不想动手,那帮你也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也许简单吧,但目前的确没有调通。

我使用官网上的程序,进不了中断,什么问题呢?请大家指点啊。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 Stop Timer 0, adjust the Timer 0 counter so that we get another
        // in 10ms, and restart the timer.
        TR0 = 0; // stop timer
        TL0 = TL0 + (TIMER0_COUNT & 0x00FF);
        TH0 = TH0 + (TIMER0_COUNT >> 8);
        TR0 = 1; // start Timer 0
        // Increment the timer tick. This interrupt should occur approximately every 10ms. So,
        //the resolution of the timer will be 100Hz not including interrupt latency.
        timer0_tick++;
}

void timer0_init (void)
{

        EA = 0; // disables all interrupts
        timer0_tick = 0;
        TR0 = 0; // stops Timer 0
        CKCON = 0x03; // Timer 0 using CLKOUT/12
        TMOD &= ~0x0F; // clear Timer 0 mode bits
        TMOD |= 0x01; // setup Timer 0 as a 16-bit timer
        TL0 = (TIMER0_COUNT & 0x00FF); // loads the timer counts
        TH0 = (TIMER0_COUNT >> 8);
        PT0 = 0; // sets the Timer 0 interrupt to low priority
        ET0 = 1; // enables Timer 0 interrupt
        TR0 = 1; // starts Timer 0
        EA = 1; // enables all interrupts

}

楼主:
问题已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搞定。

怎么搞定的?跟大家分享了经验~谢谢~

网友D(2016-02-22):
請問一下,這個問題最後你是怎麼解決的,我用定時器時,只要啟動定時器就會識別不到設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這個問題最後你是怎麼解決的,我用定時器時,只要啟動定時器就會識別不到設備? ...

这个问请得也太久远了吧,哈哈,楼主也不厚道,有问题了晓得找二姨,搞定了咋不记得二姨了,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请得也太久远了吧,哈哈,楼主也不厚道,有问题了晓得找二姨,搞定了咋不记得二姨了,晕 ...

你有遇过我说的问题吗,很奇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有遇过我说的问题吗,很奇怪啊。。。。

少累,木玩过,自已啃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