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12V20A电源

楼主(2014-12-24):
要设计24V转12V20A电源   且输出要通过MCU的PWM控制输出24V-12V可调   求做电源的指点  谢谢

网友A:
MCU控制的不了解,撇开MUC不管,单独要做一个24V转12V至24V的电源还是很容易的,不过要用旋钮调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控制的不了解,撇开MUC不管,单独要做一个24V转12V至24V的电源还是很容易的,不过要用旋钮调输出电压 ...

有没有相关资料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资料  谢谢

输入24V,关键是输出24V的时候,能不能允许输出电压是23V?因为BUCK需要有零点几伏的压差才行,如果不允许有压差,输出必须是12至24V,那就需要不同的方案了

网友B:
我司是一家以经营印刷线路板(PCB)为主的生产加工型企业,公司位于广东省 深圳,主要生产2-6层板为主,月产量达1.2-1.5万平米,外贸出口约占30%;工厂实力雄厚,已获CQC、ROHS、UL、SGS等认证;深圳纵华电路罗生 qq:51903064 18682200819 zonghuapcb@163.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24V,关键是输出24V的时候,能不能允许输出电压是23V?因为BUCK需要有零点几伏的压差才行,如果不允 ...

别想什么buck了,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想什么buck了,不合适

用4路5A的电流模式的buck并联靠谱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4路5A的电流模式的buck并联靠谱不?

24-24buck做不到吧。。。

网友E:
隔离,或者升、降压

网友F:
有些芯片可以100%占空比,24V输入,输出也是24V,但是这么大电流的估计难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有些芯片可以100%占空比,24V输入,输出也是24V,但是这么大电流的估计难找。 ...

100%占空比也无法达到输入和输出电压相同,因为还有个MOS的压降,主要是楼主能否接受输入24V,输出23V,能接受的话就好办了,之前我做过一款产品,客户要求12-50V输入,12V输出,但我做出来之后,12V输入时,输出只有11V,输入大于13V,输出才能稳定在12V,客户也能接受,所以关键问题是,能不能接受输出比输入低1V的条件,不能接受的话就不能用BUCK

网友G:
用MCU来做也不难,但如果一定要求要24V输出的话,那会复杂一些,可能得先加一级boost升压然后在buck降压

网友E:
会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占空比也无法达到输入和输出电压相同,因为还有个MOS的压降,主要是楼主能否接受输入24V,输出23V, ...

能接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接受  谢谢

那这样就好办了,你可以用3842做BUCK电路,两种方案,一是浮驱MOS,IC自举供电,但占空比过大时对IC供电不利。二是浮地输出,用输入电源供电

楼主(2015-01-30):
引用 网友A:
100%占空比也无法达到输入和输出电压相同,因为还有个MOS的压降,主要是楼主能否接受输入24V,输出23V, ...

能接受  不一定要到24V   低一点没有问题  有没有成熟电路  谢谢

网友H:
楼主立场不坚定!被带到沟里去了!…哈哈!笑话…
   灵活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