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画导线上出现小红叉 怎么解决

楼主(2014-12-24):
(无正文)

网友A:
违反了间距规则,或者网络连接不正确。

网友B:
焊盘下面可能有其他线头。

网友C:
用了没有电气的导线P+L,应用P+T

网友D:
你2个焊盘上各有一个圈和1个短路符号,说明2个焊盘不是同一网络

网友E:
变绿色的那条导线上有多处不同的电气网络,可能在焊盘处存在一些没定义的或是不同电气网络的导线吧,又或者是这本来就不是同一个网络的,不能连一起的。查找最快的办法是:1、先把那条导线删了,然后移开焊盘,看下有没有。2、看下要连接的两个焊盘是不是同一个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