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为这个电路选择合适的参数???

楼主:
如下图,典型的同相放大电路,信号源CI(内阻16K,频率变化范围是3-15HZ),如何选择R34、C22、C21?另外C23、C24选择有什么说法吗?增益10倍,截止频率选定75hz
我知道按照RC滤波的截止频率和阻抗匹配进行参数选择,选择了几个参数后还是不行,仿真效果很不理想,波形失真严重;其中阻抗总是匹配不好,也不懂怎么具体进行计算。求前辈对小弟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2014-12-24):
输入信号幅度多大?另外图上有笔误,同相输入端和偏置电路没有电气连接点。

网友B:
楼主截止频率是多少?

增益呢?

有的仿真软件可以进行参数扫描(MC里叫优化),可以设定条件得出所需的元件参数。
嗯,俺承认,因为懒得算,结果都快不会算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幅度多大?另外图上有笔误,同相输入端和偏置电路没有电气连接点。 ...

恩恩  输入信号的幅度是40~50mv左右,节点放大就有了 这点注意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截止频率是多少?

增益呢?

增益10倍,截止频率75HZ

网友C:
我司是一家以经营印刷线路板(PCB)为主的生产加工型企业,公司位于广东省 深圳,主要生产2-6层板为主,月产量达1.2-1.5万平米,外贸出口约占30%;工厂实力雄厚,已获CQC、ROHS、UL、SGS等认证;深圳纵华电路罗生 qq:51903064 18682200819 zonghuapcb@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司是一家以经营印刷线路板(PCB)为主的生产加工型企业,公司位于广东省 深圳,主要生产2-6层板为主,月产 ...

f,u,c,k.you

网友D:
这是同相放大?我怎么觉得是反相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同相放大?我怎么觉得是反相放大。

你该好好看看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增益10倍,截止频率75HZ

:L
发现俺现在看贴越来越不仔细了。。顶楼已经说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该好好看看书了

错了,负反馈说成是反相了

网友E:
R34=1k, C21\C22\C23电容都取10uF,C24取100pF,都用无极性的陶瓷电容,在测试看看

网友E:
R34与C22组成的低通滤波会削弱点幅值,C23值小了也会影响幅值,改用一个5.1K电阻接VDD,一个5.1K电阻接GND的话就不会影响了

网友B:
本来以为···很简单。

结果按楼主给的要求,以及顶楼的图,仿真优化怎么也做不到····真晕死了。
然后又用软件带的有源滤波器按要求设计,难了。。。
椭圆滤波器可能是最简单的,不过平坦度差啊··

楼主的信号源既然内阻很大(16K),干嘛还用那么低的偏置电阻?较好的做法一般是用几十K的电阻分压(对地并联电容),然后串联个大阻值电阻(比如1M)接到同相输入端。这样既有偏置,又能保证一定的输入阻抗。

谁给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了,负反馈说成是反相了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4与C22组成的低通滤波会削弱点幅值,C23值小了也会影响幅值,改用一个5.1K电阻接VDD,一个5.1K电阻接GND ...

考虑到低功耗设计  所以用了两个51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以为···很简单。

结果按楼主给的要求,以及顶楼的图,仿真优化怎么也做不到····真晕死了。

我试试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34=1k, C21\C22\C23电容都取10uF,C24取100pF,都用无极性的陶瓷电容,在测试看看

为什么强调是陶瓷电容呢?

网友G:
这么低的频率用电容耦合不太好吧,短路C21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强调是陶瓷电容呢?

无他,性价比高,低频特性好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他,性价比高,低频特性好些

哦哦,那顺便问一个脑残的问题,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电解电容要强调极性,它都已经用在交流网络中 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哦哦,那顺便问一个脑残的问题,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电解电容要强调极性,它都已经用在交流网络中 了啊 ...

电解电容有的带极性,也有不带极性的,带极性的就要注意正负别接反了,否则会爆浆的
你Google下电解电容就能查到其工艺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哦哦,那顺便问一个脑残的问题,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电解电容要强调极性,它都已经用在交流网络中 了啊 ...

虽然用在交流网络中,但某一时刻仍会是一端电压高于另一端,如果接反,电压太高的情况下仍会爆掉,即便没接反,电荷的充放也不同于正常使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