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助! i.MX6 的Unit test 使用方式

楼主(2014-12-24):
小弟是初学者,想请问Unit test 这么多,可否知道那个命令是测试哪部分的呢? 要怎么应用,感谢不尽!
root@freescale:/unit_tests$ ls
akiyo.mp4                                      ipudev_config_file
ar3k-bt-start.sh                              key_slot_tests.sh
audio8k16S.wav                           memtool
autorun-asrc.sh                            mxc_asrc_test.out
autorun-ata.sh                              mxc_epdc_fb_test.out
autorun-fb.sh                              mxc_fb_test.out
autorun-firi.sh                             mxc_i2c_slave_test.out
autorun-ipu.sh                            mxc_i2c_test.out
autorun-keypad.sh                    mxc_i2c_test_magna_cam.out
autorun-mmc-blockrw.sh         mxc_i2c_test_samsung_cam.out
autorun-mmc-fdisk.sh               mxc_i2c_test_usb.out
autorun-mmc-fs.sh                     mxc_iim_test.out
autorun-mmc-mkfs.sh               mxc_ipudev_test.out
autorun-mmc.sh                         mxc_irlan_test.sh
autorun-mxc_uart.sh                 mxc_isl29023.out
autorun-oprofile.sh                    mxc_keyb_test.sh
autorun-owire.sh                       mxc_l2switch_test.out
autorun-pf.sh                             mxc_mlb_test.out
autorun-pxp.sh                          mxc_pf_test.out
autorun-rtc.sh                           mxc_sdma_test.out
autorun-scc.sh                          mxc_spdc_fb_test.out
autorun-sound.sh                     mxc_spi_test1.out
autorun-usb-gadget.sh            mxc_tuner_test.out
autorun-usb-host.sh                 mxc_tuner_test.sh
autorun-v4l2.sh                         mxc_tve_test.sh
autorun-vpu.sh                          mxc_uart_test.out
autorun-wdog.sh                       mxc_uart_xmit_test.out
check_2w1r.out                         mxc_v4l2_capture.out
check_audio.out                        mxc_v4l2_output.out
check_ioctls.out                        mxc_v4l2_overlay.out
check_minor_open.out             mxc_v4l2_still.out
check_mixer.out                         mxc_v4l2_tvin.out
check_recording.out                 mxc_vpu_test.out
check_synchronization.out     pxp_test.out
check_volume2.out                  rtc_timesetnotification_test.out
clocks.sh                                      rtctest.out
config_dec                              rtcwakeup.out
config_enc                              scc_setup.sh
config_encdec                        scc_test
config_net                              stefan_interlaced_320x240_5frames.yv12
dryice.sh                                 suspend_quick_auto.sh
dump-clocks-dot.sh                   suspend_random_auto.sh
dump-clocks.sh                          test-utils.sh
encrypt_decrypt_tests.sh          test_subs.sh
fail_mode_tests.sh                     wall-1024x768-565.rgb
gpu.sh                                          wdt_driver_test.out

楼主:
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开发平台,也就是说你板子的型号?( 这个问题,FSL工程师肯定会问的 )

;P

网友A:
我不想知道你用的什么板子,但是我可以回答你一点儿,就知道这么多,希望对你有帮助,雷锋真是好同志啊!!

如下举例:
命令:./autorun-vpu.sh
此命令执行的程序会调用mxc_vpu_test.out(根据名称差不多可以看出来,当然你也可以在Linux系统打开autorun-vpu.sh文件看看里面的内容)
当然也可以使用命令:./mxc_vpu_test.out  -D "-i ./akiyo.mp4 -f 0" 来播放测试视频。

楼主有没有点feel呢?
成败看造化啦~~嘻嘻嘻

网友B:
执行
./ltib -m prep -p imx-test
把imx-test源代码取下来,挨个读README文档。

楼主:
感谢回复!
碰到的问题是,假设想要测试SD 的功能,却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函式,只能一个一个慢慢找了?

楼主:
源码有载下来,但里面很多都没有README文档,那只能看程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碰到的问题是,假设想要测试SD 的功能,却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函式,只能一个一个慢慢找了? ...

楼主你好 ,unit_test中的测试代码是用来测试板子好使不好使的,是CPU内部IP module 驱动和库的测试。只是用来测试用的,以mxc_vpu_test.out为例,它是用来测试编解码用的,测试VPU好不好使。不过你要是用来真正的播放的话还是要使用gstreamer。
你这里需要测试SD功能的话,unit_test中是有提供测试的。不知道你这里是需要测试SD怎样功能,在unit_test中有mxc_mmc_test有关于mmc/SD的测试代码,你可以看一下。
希望这么回答可以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源码有载下来,但里面很多都没有README文档,那只能看程式吗?

在mxc_mmc_test中有关于mmc/SD的不同功能的测试,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D(2015-04-08):
你好 我们公司用的IM6Q在做FFMPEG+VPU硬件编码 现在所有流程基本走通 但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VPU接收进的YUV420数据经过编码就变色了 看了VPU_TEST_OUT 里的好像对NV12的数据就能正常编码 但ffmpeg传进来的data 我不知道如何获取到正确的NV12的yuv数据 能不能帮我找找VPU编码YUV420变色或者如何操作avframe data数据使我获得正确的NV12数据以便送入编码器 以下为附图        QQ:1515716885       十分感谢

网友E(2017-04-10):
请问 unit_test 在哪里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