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实现钩子函数

楼主(2014-12-24):
我正在用STM32开发,使用的是IAR编译器,现在准备把底层控制硬件的函数编译成一个库文件(.lib),有这样一个问题:外部中断处理函数、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也会被打包到库里,但是中断处理函数里的任务以后是需要编程修改的,我现在的做法是,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加入一个函数(函数A),用于处理任务,但是函数A不在底层程序(.lib)中实现。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实现呢?

例如:
外部中断0处理函数: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EXTI0_Hook();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EXTI_Hook()就是所说的函数A。

如果有知道的朋友,麻烦给我说一下,非常感谢。(上文可能描述的不甚清楚,如有不明白的可以提出)

网友A:
keil我这么用过,是可以的。iar没用过,不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给个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我这么用过,是可以的。iar没用过,不过应该没问题。

正在try,实现了我上来通知下,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给个标志····

有些任务必须在中断里处理,如果是给标志位的话,那中断就没有中断的意义了。

楼主:
结贴了,已测试,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网友C:
需要改动的程序就不要生成LIB文件了;

网友B:
怎么生成LIB?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改动的程序就不要生成LIB文件了;

主要是为了把底层封起来,不让看出来下面具体用什么实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生成LIB?

可以自行百度下,关键词“STM32”“IAR”“生成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把底层封起来,不让看出来下面具体用什么实现的。

:loveliness:
恩,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生成库应该更有利于产权和专利的保护

网友E:
楼主能说下是怎么实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说下是怎么实现的吗?

额,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这个名词看起来比较高端,其实就是在一个函数里调用另一个函数而已。
就好像我提问里描述的,假设中断处理函数是函数A,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会把中断中要处理的任务代码写在函数A里,但是,如果我们要把中断处理函数给封成库,不让别人看见里面代码,那我们就没法去修改函数A里的代码了,所以,我们在函数A里调用函数B(钩子函数),函数B在其他的.c文件里,可以进行修改。这样就完成了钩子函数,也就是我问题描述的内容。
(个人见解不当之处望大家指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成库应该更有利于产权和专利的保护

:)是的,老板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才要求我这样做的。

网友D:
对钩子程序的理解,可以参考windows消息处理机制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lEzz71lRJRGAoD8gjj_

网友F:
嗯,我也正想找个这样的方法,把一个核心涵数做成一个LIB 这样其它同事就找不到源代码,有利于给自己留条后路

网友G:
可以的
我的模块代程序就是这么写的

若只是中断,则STM32的中断全部都是虚函数(C++的概念),可以直接在其它文件中定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