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的 HSD/VSD和DE MODE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2-24):
如题

LCD屏的  HSD/VSD和DE MODE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没有啥差异的,很多液晶都是两种工作模式都具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啥差异的,很多液晶都是两种工作模式都具有的。

具体是什么意义,既然有分两种,两者这间肯定是有区别的。

网友B:
LCD屏 一个clock只能送入1个点的视频信息, 持续不断的送入视频信号, 以7寸lcd为例,有800*480(实际上不止,还有很多不可见的点), 那么信号何时换行,何时画到最后一行最后一个点,又要从头开始,就是通过一种机制来实现。
HSD/VSD :  是有二根专门的信号脚,  HSD信号脚跳变一次, 表示新的一行开始了。 VSD脚跳变一次, 表示新的场开始了。
DE 模式模式: 没有这专门的信号脚,  行场通过一些特定的数据方式来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