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输入阻抗是一个定值吗?

楼主(2014-12-24):
项目中,由于设计时没有考虑stm32内部ADC输入阻抗过小,前端输入直接电阻分压,没有加电压跟随器做阻抗转换,导致ADC读数不准,奇怪的是读数有偏大也有偏小。查看stm32 datasheet 里面给的是某频率下的输入阻抗最大值,对于同一块片子输入阻抗是一个定值吗?不同的片子ADC输入阻抗存在差异吗?由于已经量产,事已至此,想到用软件做校准,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不同的芯片肯定存在差异;
输入阻抗还受温度影响;

实在不行,软件做下ADC的线性校准;

网友B:
我觉得主要是泄漏电流的影响,这个值应该是会随着温度变化的

楼主:
谢谢回复。

实际测试下来,输入阻抗大概有1.3MOhm,没规格书标称的50kOhm这么夸张,
准备软件校准,但受输入阻抗变动的影响,效果不是很理想

楼主:
我们公司专门负责硬件的工程师说ADC输入阻抗小是为了减小干扰,但会增加耗电量,
我还以为迫不得已才如此,难道st公司是基于这个考虑而把ADC输入阻抗做得这么小?

网友C:
与采样频率有关,采样频率越高,则等效电阻越小。
如果信号源输出阻抗太大的话,那就尽量的提高采样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采样频率有关,采样频率越高,则等效电阻越小。
如果信号源输出阻抗太大的话,那就尽量的提高采样时间。 ...

跟采样周期确实有关,谢谢

网友D:
不知道采样周期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网友:
采样周期是设定的,
设定采样几个时钟周期后进入转换阶段。

网友E(2015-09-23):
你好,这个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F:
楼主去网上找一个ST寻回研讨会的pdf,里边有介绍ADC部分输入阻抗过小的问题,我没记错的话ADC的输入阻抗与采样频率、采样时间都有关系。

楼主(2015-11-17):
引用 网友E:
你好,这个问题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

不好意思,一直很少上21ic。后来发现误差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没继续下去了。

网友G(2018-05-13):
原来这么多相关因素,之前还以为都是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