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1的数据传输速率和频率偏移(Deviatn)之间的关系疑问

楼主(2014-12-24):
各位朋友好,我使用CC1101进行射频通信,现在已经实现了射频通信的基本功能。由于要在实际场合中进行应用,所以对其射频通信距离、可靠性都需要进行一定的验证。现在,我所采用的通信参数是:433MHZ,GFSK调制方式,频偏(Deviatn):15KHZ,数据传输速率为:100Kbps.在此参数下进行测试,通信良好,但这是实验室中的效果。在实际使用中,由于外界干扰,我估计性能会下降一些。频偏的大小应该会严重影响到接收数据的准确度和灵敏度,并且我看TI的参考例程上,在不同的数据速率下,其频偏设置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现在我比较关心其数据传输速率和频率偏移之间的设置关系,想弄明白在一个特定的数据传输速率下,要如何设置频率偏移才能达到比较好的通信效果(通信的数据正确性,通信的灵敏度),希望你们能给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参考意见或者提供一些参考文档,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好专业。帮不上楼主的忙了。
建议楼主找些专业的资料或者书籍看看,也可以用matlab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专业。帮不上楼主的忙了。
建议楼主找些专业的资料或者书籍看看,也可以用matlab仿真下 ...

:),通过查找资料和对比例程,已经大概明白了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比较好了。一般地,频率偏移取数据传输速率的一半,即如果设置数据传输速率为:100Kbps,那么频偏设置为50KHZ左右是较为适宜的。过大的频偏设置将增大频谱,导致接收端所需的滤波带宽过大,从而降低接收灵敏度,缩短通信距离。过小的频偏设置容易使有效信号和杂波混杂,难以区分清楚,导致接收到的数据误码率高,甚至难以正常通信。在此贴出,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有类似疑问的朋友。如果有什么错误,也请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查找资料和对比例程,已经大概明白了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比较好了。一般地,频率偏移取数据 ...

长知识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B:
看到了3楼发给我的私信,对2-FSK来说,最小的频偏要求就是你说的“一半”关系,叫MSK,但是不是所有芯片都有这个设置,另外收窄滤波器可以减少带内噪声,但是窄带本身不是抗干扰的产物,是节约频率资源的产物。更抗干扰的,叫扩频通讯,占用更大的带宽。

推荐3楼读这本书:RF wireless technologies ,Newnes的。

网友B:
至于楼主,严重怀疑楼主的设置问题,15k频偏能调100k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3楼发给我的私信,对2-FSK来说,最小的频偏要求就是你说的“一半”关系,叫MSK,但是不是所有芯片都 ...

谢谢你的回复。:),收窄滤波器带宽可以减少带内噪声,这点能够理解,也是之前没有想到的一点。那么收窄带宽能否提高接收端的信号灵敏度呢?我有此结论是因为根据射频芯片厂家的应用手册上看到的意思。另外,谢谢NE5532推荐的这一本书,终于更有一些眉目了,回头好好看看。我使用的是TI的CC1101,设置工作于433MHZ的射频芯片,在之前的调试过程中,确实使用的是:100Kbps数据传输速率,+/-15KHZ的频偏,可以进行通信的。现在来看,确实很不可思议。现在已经重新调节了频偏设置了,通信效果还不错。

网友B: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灵敏度,其实不能说是提高灵敏度,应该是说把噪声给抑制掉了,其实解码器的性能没有得到提升。

网友C:
CC系列射频芯片 这么高端大气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NE5532,我在网上搜这本书卖得好高700多,有电子档的吗,可以21上么?

http://www.doc88.com/p-8406144853282.html
没积分,下不了。将就看吧

网友E:
个人认为0.5有点小,最好再加大到0.55。因为收发双方的晶振频率、温飘、温度难以完全一致。如果刚刚0.5,则执行AFC命令的活动空间感觉就很小了。万一超出AFC调整范围,可能就会表现为解码困难、通讯距离下降、丢包等等。
如果再加大,则滤波带宽也要加大(即SmartRF中的RX filter BW),进入的噪声也更多。综合比较,我认为0.55比较合适。即100*0.55=55K。我一般用SmartRF取最近的值。
我以前用SmartRF配置的结果通常也是0.5左右,往往还要略小一些。但是实际应用时,特别是做高低温测试时往往在极端温度下表现不佳,会频繁丢包导致产生跳频。加大了就好了。当时采取的做法就是加大Deviation。
当然,如果你的应用不在乎这些。则0.5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F: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0.5有点小,最好再加大到0.55。因为收发双方的晶振频率、温飘、温度难以完全一致。如果刚刚0.5,则 ...

谢谢指点此问题。我这是要在实际场合中进行应用的产品,通信的长期可靠性也是必须要保证的。我先按照你所推荐的方案进行设置通信试试,不过应该错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此问题。我这是要在实际场合中进行应用的产品,通信的长期可靠性也是必须要保证的。我先按照你所 ...

在CC1101的PDF中第21节有关于计算RX滤波器输入带宽的说明,推荐的是占用80%带宽。那么空中速率、偏移、带宽之间的关系就是比较简单的线性关系了,你可以借鉴一下。
我常用的做法是握手前设置较大的带宽以保证第一次通讯的成功率,确保双方在频率或温度差异较大的极端情况下也能通讯。握手成功后再减小带宽以获取较好的抗干扰能力。然后依靠AFC命令消除长期的频率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CC1101的PDF中第21节有关于计算RX滤波器输入带宽的说明,推荐的是占用80%带宽。那么空中速率、偏移、带 ...

占用80%带宽:是指按照TI手册提供的根据数据速率,频偏,误差等算出来所需的2-FSK调制方式下的BW带宽理论值*80%的意思吗?这应该是针对GFSK调制方式而言吧?

网友E:
算出来的带宽*1.25 = RX filter BW,小了余量不足,大了进入的噪声更多。至于调制方式,个人认为对带宽影响都差不多(仅限FSK系列)。
总之带宽越窄则功率越集中,通讯距离也越远。但是受晶振、温度影响大。反之亦然。所以要根据自己的项目情况做取舍。

网友G(2015-04-17):
最近做个项目有cc1101,一直不能够明白怎么设置,频率、channel、deviation、speed好多参数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搭配的。

网友H:
频偏的大小应该会严重影响到接收数据的准确度和灵敏度,并且我看TI的参考例程上,在不同的数据速率下,其频偏设置也是各不相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最近做个项目有cc1101,一直不能够明白怎么设置,频率、channel、deviation、speed好多参数之间的关系是怎 ...

有些参数设置不对,导致通信距离很短,以为是速率太高的问题,结果发现配置有问题。最后根据Smart RF studio 设置,可以使用了。

网友I:
射频的东西不是太懂,太高深了
不过射频真的很热

网友G:
还是没完全搞懂这个smartRF如何设置CC1101的速率,又不能正常使用了

楼主(2015-05-18):
引用 网友G:
还是没完全搞懂这个smartRF如何设置CC1101的速率,又不能正常使用了

即便是使用软件,也需要对射频通信中的带宽,频偏这几个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有一个了解才行啊。另一方面即是,现在的软件还不够智能,只能简单帮助下简化寄存器数值计算。。。

网友:
传输距离怎么样?可以达到多少?如果可以很远。做飞机遥控器

网友J:
CC1101[1] 是一款低于1GHz设计旨在用于极低功耗RF应用。其主要针对工业、科研和医疗(ISM)以及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SRD)。CC1101可提供对数据包处理、数据缓冲、突发传输、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SSI)、空闲信道评估(CCA)、链路质量指示以及无线唤醒(WOR)的广泛硬件支持。CC1101在代码、封装和外引脚方面均与CC1100兼容,可用于全球最为常用的开放式低于1GHz频率的RF设计。

网友K(2015-08-12):
你好,我现在正在使用CC1101做一些开发,使用SmartRF Studio 7进行配置,应该怎么样配置参数,可以使通讯距离远一些,同时发射一个50字节的数据包所用的时间尽量短些。        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现在正在使用CC1101做一些开发,使用SmartRF Studio 7进行配置,应该怎么样配置参数,可以使通讯距 ...

通信距离和通信速度是成反比的,这个需要反复调校,才能达到满意的距离和速度。一般来说,速率越高,通信距离也就越近,穿墙能力也就越弱。需要多少通信速率是可以计算的。还有频偏的设置也很关键,需要多实验才好的。

网友L: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跟楼上各位参考了。

网友M:
您好,很高兴能够看到您的这个帖子,我想请教一下关于CC1101参数设置的问题,最近也在做这个,方便加一下QQ吗?781858851 谢谢:)

网友N(2015-11-11):
我用的silicon si4463性能比CC1101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用的silicon si4463性能比CC1101好啊,

现在我们也在用4463,cc1101是刚开始用的,实在是有很多问题。;)

网友O:
这个涉及到无线传输的,天线也很重要的。

网友P(2016-04-05):
谢谢楼主,感觉还是有些收获的。

网友Q(2016-10-25):
TI 的比较老了 现在多的 SI AMICCOM 跟LORA

网友R(2017-07-20):
楼主,请问下SI4463空中波特率怎么计算

网友S:
这方面的还不很清楚的

网友T(2017-09-29):
大神在不,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外购了其他公司的无线传感器,采用的是CC1110的方案,当有触发时,会发送信号出来。我们自制了接收装置,使用的是CC1101方案,我们把厂家的配置文件申请到了,就是那些寄存器配置。可实际通过示波器发现载波监听有信号,但是同步字都收不到,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大神在不,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外购了其他公司的无线传感器,采用的是CC1110的方案,当有触发时,会发送信号 ...

射频通信一般都有按照载波,同步字,有效数据这类格式发送的。同步字收不到,确认各部分发送顺序,同步字内容是否匹配。如果是不同型号芯片的收发,更要参考TI的迁移文档。

网友U(2025-07-25):
这个帖子中关于cc1101频偏有个初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