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求最高点的值

楼主(2014-12-24):
用力压玻璃,用AD采集压力值,当玻璃碎的时候,压力会突然变小,用什么算法能求出玻璃碎的时候的压力的最大值呢?

网友A:
加压如果是可控的,那么在加压过程中连续读压力值,并且保存最大值

网友B:
不断加大压力,并保存压力,直到玻璃碎,停止加压力;
这期间的压力的最大值应该就是;

网友C:
不断加大压力,并保存压力,直到玻璃碎,停止加压力;

网友D:
呵呵,对这种压力问题还真不知道啊,帮忙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