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817-40可以代替BC817-25来使用吗

楼主(2014-12-24):
电路中的互补推挽输出部分,有两只三极管分别是BC817-25和BC807-25
如果我替换成BC817-40和BC807-40,这样能行吗

网友A:
是不能代替的,他们的放大倍数是不一样的

楼主:
放大倍数的改变,应该不影响电路的工作吧

网友A:
普通位置还可以,用在互补推挽应该不好吧,但是可以试试看

楼主:
其实是这样,原来板子工作不正常

我怀疑是这两只三极管造成的,手痒就换掉了,换了之后两只三极管的焊盘给我搞得面目全非,PCB板表面快黑掉了

现在板子工作仍然不正常 :(

我该怎么办

楼主:
我实验过了,在我的电路中BC817-40貌似可以代替BC81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