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用sh88f54做恒温机方案,遇到电磁干扰频复位问题(跪求解决)

楼主(2014-12-24):
如标题,用88系列MCU做的恒温机控制器在脉冲点火器放电点火时(点火电压约12KV),MCU就频繁复位,直到放电停止,求各路高人指点!!

网友A:
复位电路走线尽量短,且远离其他走线 最好被地线包围 不行就家ESD元器件 我是中颖代理商:lol

网友B(2015-04-25):
这个估计要加ESD芯片保护一下了。 现在没做中颖了,但有机会还是希望可以和兄弟交流交流,QQ:792253905   卢工

网友(2015-12-10):
新唐N76E616  工业级抗干扰性   18Kflash   带lcd (支持4com*32seg,6com*30seg)   2 UART   pwm 8通道  单片机每个端口志杰点火不坏, 打12KV脉冲不会复位,打10V emi单片机不会复位,绕线圈测不闪屏
CPU:
– 全静态设计8位 高性能 1T 基于8051 CMOS 微控制器.
– 指令与 MCS-51完全兼容
– 4-级中断优先级
– 双数据指针 (DPTRs).
 工作:
– 宽电压范围 2.4V 到 5.5V.
– 宽电压工作频率,最大到16 MHz.
– 工业级温度等级 -40℃ 到 +105℃.
 内存:
– 最大到 18K 字节 APROM 用于用户代码
– 可配置 4K/3K/2K/1K/0K 字节 LDROM, 用于启动代码
– Flash 内存每256字节一页
– 内嵌在应用编程 (IAP).
– FLASH 内存 20,000次擦写寿命.
– 代码安全加密.
– 256 字节片上 RAM.
– 额外 256 字节片上辅助 RAM (XRAM) ,通过 MOVX 指令访问.
– UID (唯一码).
 时钟源
– 11.059 MHz 高速内部振荡器常温下精度 ±1%,,全温度范围精度±2.5%
– 10 kHz 低速内部振荡器
– 2 MHz 到 16 MHz 高速外部晶振.
– 32.768 kHz 低速外部晶振.
– 外部时钟输入.
– 通过软件切换时钟源.
– 可编程系统时钟分频,最大到1/512.

广州迪圣-欧     15813376719      Q 323327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