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TMS320F28027最小系统设计

楼主(2014-12-24):
我以前用过TMS320F28027,所以想做个28027的最小系统板。
我通过在21IC论坛,TI官网发帖子问,以及自己看手册,设计出了28027的最小系统原理图,如下:

楼主:
我又画了PCB,自己花钱到嘉利创打板,10*10以内,64元。
图片如下:

楼主:
这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板,板上资源有LED灯,按键,电位器,还有排阵引出一部分引脚。
可以做IO口输入输出、PWM、定时器、AD等实验。按键在背面。经试验,该最小系统板
可以连上仿真器,正常仿真,正常烧写,这个原理图是可行的。

楼主:
补几张图片。

楼主:
怎么只有一张,好奇怪,再传。

网友A(2015-03-04):
我现在也在做一块最小系统板,也参考了你的一部分资料,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一个最小系统板,板上资源有LED灯,按键,电位器,还有排阵引出一部分引脚。
可以做IO口输入输出、PW ...

看来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C(2015-05-26):
这个板子做的很不错啊,楼主是老手了吧,点赞。

网友D:
我看现在都喜欢做贴片的,贴片的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
最小系统做好了才可以扩展到更大的系统

网友E(2017-11-14):
不错啊,我现在也是用贴片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