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12-24):
我有两个一样的开发板,都烧入了同一个程序,
程序在main函数中从串口发出字符串"hello world"

结果,
A板串口完全正常,
B板串口有数据发出,但始终是16进制数"FF 00 00 00 00 00 00 ..."

一样的板子,一样的程序,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板子有问题

楼主:
请问板子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我尝试更换过晶振,故障依旧存在

网友B:
没有示波器吗?

网友C:
哎,,这问题。。。

网友D:
1、把B板的MCU拆下来焊接到A板上,看看是否还能正常输出?
2、如果第一步不能实现,则首先检查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把B板的MCU拆下来焊接到A板上,看看是否还能正常输出?
2、如果第一步不能实现,则首先检查代码。 ...

MCU是QFN封装的,我这焊接技术,拆不下来:dizzy:

网友E:
这种封装要配风枪,买一台吧。现在这种工具不是很贵,100多点就可以买到。
应该是焊接问题。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封装要配风枪,买一台吧。现在这种工具不是很贵,100多点就可以买到。
应该是焊接问题。 这样的问题我 ...

你是说我的MCU焊接不好,所以出现串口发送异常的问题吗?
可是如果焊接不好,为什么我能够通过PIC Kit2把程序烧进去呢

风枪倒不是费用问题,主要是我不会使:dizzy:

楼主:
在哪个位置没焊好,怎么找出来,好排除问题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MCU是QFN封装的,我这焊接技术,拆不下来

呵呵,求上天或者求工人。

不过,熟练的研发人员一般都应该都能弄下来。;P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我的MCU焊接不好,所以出现串口发送异常的问题吗?
可是如果焊接不好,为什么我能够通过PIC Kit2把 ...

引脚不一样的。 另外你也要检查下外围的器件,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看看波形。

网友F:
查硬件电路...

楼主:
今晚做了新的试验,有新的发现
两个板子烧入同一程序,程序是通过Timer0让LED一秒钟闪一次,结果
A板子的灯1秒钟闪一次,
B板子的灯大概3秒钟闪一次

于是我得到结论
B板上的MCU里时钟变慢了

可是为啥会这样呢

网友G:
用内部振荡器试试呗

网友H:
A板的晶振换到B上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脚不一样的。 另外你也要检查下外围的器件,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看看波形。 ...

从网上淘了一个二手的示波器回来,现在用示波器查哪呢?

楼主:
真奇怪,我用示波器观察晶振的波形,根本没有波形,但是LED灯却一直闪,只是闪的频率比程序中设计的慢了

网友I:
好好看看时钟模块的寄存器配置,看看是不是外部时钟启动失败后启动了内部时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奇怪,我用示波器观察晶振的波形,根本没有波形,但是LED灯却一直闪,只是闪的频率比程序中设计的慢了 ...

新的PIC芯片可以支持在检测到外部振荡失败后启动内部的RC振荡工作,但这个可以由CONFIG的熔丝位来选择是否打开这项功能

网友J:
十有**是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PIC芯片可以支持在检测到外部振荡失败后启动内部的RC振荡工作,但这个可以由CONFIG的熔丝位来选择是 ...

原来PIC有这个功能,估计我的情况就是版主说的这样

可是我的板子外部时钟为什么会出现启动失败的情况呢

我尝试更换12M晶振,和两个22p的电容,都没有用

楼主:
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外部振荡启动失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PIC有这个功能,估计我的情况就是版主说的这样

可是我的板子外部时钟为什么会出现启动失败的情况呢

检查你的config熔丝位中有关振荡部分的设置。

对于PIC来说,外挂12M晶体振荡器,一般要选择H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你的config熔丝位中有关振荡部分的设置。

对于PIC来说,外挂12M晶体振荡器,一般要选择HS模式。 ...

config熔丝位的配置是正确的,因为另一个一样的板子烧了一样的程序,工作正常

网友K: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时钟问题,你的估计是外部时钟间歇震荡。原因不在你的晶振系统, 而在于电源,请仔细检查电源处理的那一设计是否符合规范。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