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如何获取台式电脑主机的工作电流

楼主(2014-12-24):
各位大师好,我需要给一台台式电脑给出参数,其中一项要求写出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及频率,虽然用鲁大师能测出各配件的最大负荷下的功率消耗,但问题是电脑各配件都是从电源出来的独立供电的且工作电压各不相同,那怎样才能获得整部主机的总的工作电流呢;附加问题电脑的工作电压是220V吗,还是说这个值指的是电源的工作电压啊。还望各位大师能给解决办法出,谢谢。

网友A:
220V是电脑电源工作电压,但这个电压可以波动的,就是说200V或是240V它都可以正常工作的,电压太低电脑会重启,电压再低就无法开机了。如果测整机电流的话,比较容易,你可以直接测输入电流,找个精度比较高的钳流表,套在输入线上就可以测出电流了

网友B:
功率计也可以显示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是电脑电源工作电压,但这个电压可以波动的,就是说200V或是240V它都可以正常工作的,电压太低电脑会重 ...

您好,从电源出来好几组不同电压的电压输出线,您说的输入线是指所有的从电源出来的输出线吗,还是指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是后者指的是哪些呢,是连接配件的输出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从电源出来好几组不同电压的电压输出线,您说的输入线是指所有的从电源出来的输出线吗,还是指其中 ...

输入线是指AC插头连接市电的那条线,比如说你墙壁上有一个插座,找一条线,把电脑和这个插座连接起来,这条线就是输入线,你要测的输入电流就在这条线上面测,把零线和火线分开,用钳流表套在其中一条线上,就可以显示电流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从电源出来好几组不同电压的电压输出线,您说的输入线是指所有的从电源出来的输出线吗,还是指其中 ...

您说的是电源线啊,可是我没有钳流表怎么办呢,能利用数字万用表或示波器来测量吗,;还有如果测量电源线上的电流,那岂不跟电源工作电流是相同的吗,是不是知道计算机中各配件的工作功率,用这些功率之和除以电源的工作电压(220V)就可以得到整机的工作电流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电源线啊,可是我没有钳流表怎么办呢,能利用数字万用表或示波器来测量吗,;还有如果测量电源线上 ...

万用表也能测,用20A插孔,将电源线剪断,红表笔进,黑表笔出,串联起来,就可以测电流,但是生手有一定的危险性,操作不当会冒烟,会跳闸,建议你先到网上了解一下再测,测量之前要做到胸有成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也能测,用20A插孔,将电源线剪断,红表笔进,黑表笔出,串联起来,就可以测电流,但是生手有一定 ...

“如果测量电源线上的电流,那岂不跟电源工作电流是相同的吗,是不是知道计算机中各配件的工作功率,用这些功率之和除以电源的工作电压(220V)就可以得到整机的工作电流了呢”我的这种理解对吗,我是想如果这样可以的话,那我就可以用计算的方法来获得最终的工作电流了,就不用再测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测量电源线上的电流,那岂不跟电源工作电流是相同的吗,是不是知道计算机中各配件的工作功率,用这 ...

你到底是要测电源的输入电流?还是要测电源的输出电流?

网友C(点评):
哈哈!…神也有诧异的时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要测电源的输入电流?还是要测电源的输出电流?

就是电源到计算机各配件的总电流,应该是电源的输出电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源到计算机各配件的总电流,应该是电源的输出电流吧

各个配件工作电压各不相同,这个很难测啊,如果已知某个部件的输入功率,那么可以用输入功率除以它自身的工作电压,就可以得出某一个部件的输入电流,而计算各个部件的总电流则是毫无意义的,电源不是有输出12V、5V这些不同的电压吗,计算这些电流有意义,而计算主板各个部件的总电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工作电压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配件工作电压各不相同,这个很难测啊,如果已知某个部件的输入功率,那么可以用输入功率除以它自身的 ...

哦,是这样啊,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对方的意思,我再问问对方到底要的是哪部分的电流吧,谢谢您了

网友C:
看了上面的对话:唯一的感受是头晕眼花!…心律加快!快不行了!…

网友D:
接到功率分析仪上,马上出结果!

网友E:
X86构架的电脑供电,一般供电部分都带有电压、电流测量功能,可以砍下Intersil相关方案,主要是给Inter的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