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我看看,如何除去下面图片波形上面的纹波

楼主(2014-12-24):
大伙帮我看看,如何除去下面图片波形上面的纹波
我现在有一个产品,需要除去下面这种波形上面的杂波,不知道有什么软件算法。
其中正选波的频率可能是40到400HZ
半波跟三角波在客户那边是定义为直流信号。因为我需要计算这个波形上面的最大值,但是又需要排除上面的杂讯,不知道有什么处理办法。当然三角波的处理可以暂时不用管,比较急的是要先处理半波跟正选波。

另外想请教下有没有大虾,国标里面有没有峰值的定义,如果是标准的正选波我们知道峰值就是有效值诚意根号2,如果是一个畸变的波形,请问峰值应该如果定义。谢谢。

网友A:
噪声产生后想去除是很困难的
一般做法是找到产生噪声的原因,去掉原因
从图形上似乎电源处理不好, 电源上有高频噪声
电源的噪声去除, 低频部分用电解电容, 高频部分用独石电容+磁片电容
容值一般采用uF+nF+pF,对应可以去除的噪声频率kHz+mHz+gHz

楼主:
我们是做检测设备的,输入的信号是客户提供给我们的信号,因为客户的产品是几十上万伏的高压信号分压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说服客户改变,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客户给我们的信号上有这样的纹波。改变客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所有求指点

楼主:
还有大牛能提供个思路啊,或者算法的名字?

网友B:
低通滤波呗
最好找到测量一下给你的信号中的噪声的频带

网友C:
对于正弦波,你全部采集,你用傅里叶算法试试,根据《数字信号处理》。但是你要知道你想要幅值信号的频率。

楼主:
谢谢。回头在摸索下。
另外请问国家有没有非标准波形的峰值的定义啊或有什么文件?

网友D:
对应频谱进行数值滤波,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D:
我见过,但是一下子找不到了

楼主:
楼上的还能百度到啊!,需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