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FET构成功率推挽输出问题---交越失真

楼主(2014-12-24):
大神们,
      用BJT构成推挽时,用二极管串联或者BJT加可调电阻来解决交越失真的问题。
      用MOSFET时,开启电压比较大。NMOS+PMOS加起来开启电压10V左右。而且随着开启电压的细微变化,输出电流变化比较大,不好调节,搞不好自身的功耗大得不行,电路效率低。
      不知道大神们有好的方法来克服这个交越失真么?
      注:在实际电路中,我用OP来驱动NMOS+PMOS形成的正负电源推挽电路。考虑到OP本身的压摆率和MOS本身的开启和关闭时间,估计有1微秒的交越失真时间区域。这个时间区域的存在严重影响这个推挽电路的性能。
     十分感谢啊!没带数据线,下班了把图贴上去!

网友A:
用快速运放也许能好一些。。。

网友B:
要去掉MOS功率管的这种交越失真,很困难。
一种方法是手动调整各管工作点,需要相当的熟练程度,而且由于各管之间往往互相影响,这种方法只能用于单件或很小量生产。
另一种方法是各管都加入稳定工作点措施,即加入直流负反馈,这需要增加不少元件。
所以现在功率放大器芯片如LM3886等都不采用MOS管作末级。
倒是D类放大器都是采用MOS管,那是因为管子在D类放大器中是开关工作。

楼主(点评):
估计能正负摆动的功率OP内部都不用MOS做输出,而是用BJT做输出?。。。。

网友C:
哈哈,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点评):
呵呵,说出来吧,为了党和人民。

网友:
楼主握爪,我的推挽上头是用的一对双极型晶体管,同样也存在失真,因为电路要交、直流都能输出,所以给它加直流工作点的方法不行。

楼主(点评):
大侠没有用BJT调节静态工作点来消除交越失真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快速运放也许能好一些。。。

快速OP是好点,但在零点依然性能差劲。存在两个管子轮流导通的情况,比较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去掉MOS功率管的这种交越失真,很困难。
一种方法是手动调整各管工作点,需要相当的熟练程度,而且由于各 ...

多谢大神,
  要加入直流负反馈,那电路确实会比较复杂。想了两天,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零电位始终有缺陷,尤其在大扰动的情况下。
  借该帖问下大神:改成BJT的正负电源推挽方案,从交越失真调节,热耦合,到可靠性,可生产性,应该都还可以吧?我这个电路后续要量产。

网友C:
为了党,打死我都不说,为了人民,提示你一下吧,

你的对管方案决定了必然存在一点点交越失真,除非不要用这种对管的输出架构,

我是从以前电子管时代的SRPP电路获得的启发,你可以搜索看看,具体电路要看你输出的工作类型(A/B/A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要加入直流负反馈,那电路确实会比较复杂。想了两天,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零电位始终有缺 ...

不知道你需要多大输出功率和带宽。如果集成功率芯片可以满足要求,最好使用现成的功率放大器芯片。
例如LM3886可以在20kHz时输出60W正弦功率,非线性失真0.1%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党,打死我都不说,为了人民,提示你一下吧,

你的对管方案决定了必然存在一点点交越失真,除非不要用 ...

工作在正负电源输出,应该叫A B 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需要多大输出功率和带宽。如果集成功率芯片可以满足要求,最好使用现成的功率放大器芯片。
例如L ...

多谢,好像不能输出直流?不能像o p 那样工作。以前尝试过另一个比较小功率的,名字忘记了,失败了。好像是只能输出交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好像不能输出直流?不能像o p 那样工作。以前尝试过另一个比较小功率的,名字忘记了,失败了。好像 ...

刚看了资料,大概放大倍数20倍以上才能稳定。应该是能输出直流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看了资料,大概放大倍数20倍以上才能稳定。应该是能输出直流的。

漏电比较大,损耗太大了,不工作时都要消耗50毫安

网友C:
楼主,你一没电路图,二不说做的是什么,大伙怎么帮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好像不能输出直流?不能像o p 那样工作。以前尝试过另一个比较小功率的,名字忘记了,失败了。好像 ...

这类功率运放,绝对可以输出直流。当然,需要使用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