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解电容嗡嗡响?!

楼主(2014-12-24):
一款ADC采样板,板载运放、AD、电阻、0603封装的电容、电解电容。其中有一款一上电就嗡嗡作响,怀疑是电解电容发出的声音。所以想请教下,一般什么情况下电解电容会响。用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快速的在板子上定位到这个电容??(电源由外部板子引入,相同的采样板没有此现象)

网友A:
用示波器测电容两端波行,体积大的电容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B:
换个品牌的电解电容,或者换成钽电容试试

网友C:
电容先不说,你这点路电源纹波应该不小。

网友D:
用笔杆去压,声音会有变化。

网友E:
首先要精确定位到是否是电解电容发出的声音,可以先把电容去掉,看是否还没响。其次用示波器测下波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笔杆去压,声音会有变化。

此法应该有效。

网友G:
可能产生自激了

网友H:
有点意思,学习了。

网友I:
自激 含有低频振荡

网友J:
电解电容没听过有响的,薄膜电容听到过。

网友K:
应该不是电解电容,瓷片电容可能性大写,以前我也遇到过,是运放电路中的,将其中一个电容容值减小就好了,你这个电路中也有可能是某个电容参数不合适导致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板载电容拆了换了一批好了,具体哪个电容问题,没找到。前段时间搬家断网,没及时回复结贴,罪过罪过:lol

网友L:
那具体那个还是没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具体那个还是没找出来

没找到:'(

网友M:
原理图,版图贴上来,现象说明了。板子上是否有电感器件,本人遇到过电感啸叫的。用示波器看电感的波形很乱。你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有啸叫的地方,一般是波形很差,有多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