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为什么只有USB主机驱动Vbus变为高电平后才能上拉D+或D-。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2-24):
usb设备一上电就拉高D+的话,主机立马检测到设备,但是mcu还没初始化好,不会去响应usb主机,所有就会发生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设备一上电就拉高D+的话,主机立马检测到设备,但是mcu还没初始化好,不会去响应usb主机,所有就会发生 ...

USB设备自己供电,上电初始化了然后D+一直拉高,mcu准备好了呀。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设备自己供电,上电初始化了然后D+一直拉高,mcu准备好了呀。有问题吗? ...

没问题的,只要你能立即响应reset事件就可以

网友C:
主要是给MCU留足预处理的时间,算是一种保护机制吧!
跟USB接口电源引脚比数据引脚长的原理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sb设备一上电就拉高D+的话,主机立马检测到设备,但是mcu还没初始化好,不会去响应usb主机,所有就会发生 ...

这解释不对的。枚举的时候,如果USB设备没有及时响应主机,主机会等待并重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