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立项到试产,各位一般打样PCB几次?

楼主(2014-12-24):
我先说说自个的吧,基本上不低于6次(在原理图设计完成的情况下),不包括最初没开发过的模块电路,我真是打样PCB打烦了,问问大家,学习一些好办法,改改才行!因为画PCB真的很费劲!

网友A:
这个很不好说呀,我以前多是2版,偶尔3版,也有不少是一版就OK的,要看系统的复杂程度吧

网友B:
空板回来后,后面是要自己焊接元器件吗,我焊工不好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板回来后,后面是要自己焊接元器件吗,我焊工不好怎么办

多练!

网友D:
我司是一家以经营印刷线路板(PCB)为主的生产加工型企业,公司位于广东省 深圳,主要生产2-6层板为主,月产量达1.2-1.5万平米,外贸出口约占30%;工厂实力雄厚,已获CQC、ROHS、UL、SGS等认证;深圳纵华电路罗生 qq:51903064 18682200819 zonghuapcb@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不好说呀,我以前多是2版,偶尔3版,也有不少是一版就OK的,要看系统的复杂程度吧 ...

你这个效率比我高多了,我打样不是为了修改电路,而是七七八八的各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板回来后,后面是要自己焊接元器件吗,我焊工不好怎么办

调试基本都是自己焊接的,试产就直接上贴片机

网友B:
在哪找人帮忙做试产,费用需要多少呀

网友E:
做一个产品,PCB打样6次以上,显然设计控制太差了。普通民用的,一般1-2次就OK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产品,PCB打样6次以上,显然设计控制太差了。普通民用的,一般1-2次就OK了吧。 ...

怎么说呢,实际就是消费类电子产品,也算是有那么点复杂,还是在有样品的情况下,我在极力找到问题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实际就是消费类电子产品,也算是有那么点复杂,还是在有样品的情况下,我在极力找到问题点。 ...

PCB设计,要有检查列表,不但要检查原理图、布局,还得考虑生产、调试、维修,还得考虑结构。你要把每次改板的问题点都列出来,以后设计前看看是否有这些问题。这样,打样次数会慢慢减少的。

网友F:
打样2-3次是正常的,6次有点多了。
可以别急着打样,找出更多问题在说。在旧板子上飞线,挖孔改造下

网友G:
6次确实多了,一般3次以内;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效率比我高多了,我打样不是为了修改电路,而是七七八八的各种问题! ...

布线方面的问题??能否说下哪方面的应用??

网友I:
这个要看项目的复杂度吧,还有老板给多少钱!
简单的一版就差不多了!复杂的基本没个5、6版做不下来!
如果以后要升级,那恐怕做十几版都有可能!

网友J:
1 ~ 2次。
原理图阶段,一定要多在脑子里“仿真”。

网友K:
一般如果客户不改要求我们也都是2--4次,和难度有关,遇见不熟悉的更多,但一般调试都可以飞线,割板,把所有问题总结,下次就可以避免了。

网友L:
一般功能确定的,只有一个CPU的,力争一次成。对于不确定的部分,板上有预留,在不改板的情况下,可以完成全部测试。
对于DSP/FPGA/USB这类复杂一点的,两次吧,硬件应该搞定了。

网友M:
我们也是顶多不超过3次,再多的话就成原理性错误或者修改了。

网友N:
如果项目需求没啥变动一般来说 初版完事之后再改一次就差不多了
要是项目需求改来改去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O:
3次以内,超过3次一般都是需求或结构有变动。
项目里的模块是自己熟悉的话,也经常一次就OK

网友O:
结构需求没变动的话打6次,老板要跳起来了

网友P:
一般的1-2次,现在最多的一项4次了,还没有完成;

网友Q:
做产品和做开发不一样,做产品时若有结构、工艺等参与会少走弯路。

网友R:
一般打样2-3次是正常的

网友S:
学习了,每多打一次板我都心惊胆战的,看来我也还算正常了

网友T:
像我这种学生党,一般一个项目打样1-2次,为了避免出错,第一版的时候留出尽量多的测试点和选择点,比如说,一个芯片既可以5V供电,由可以3.3V供电,电路上也有5v和3.3v的话,那么就在芯片的电源输入管脚上做成即可以选择5v输入又可以选择3。3v输入的样子

网友U:
一般2~3版算正常!多了的话要思考是为什么了?

网友V:
我一般至少3次,初版一次,调试后一次,试产后一次。

网友W:
电路不负责一般不会超过3次,复杂精密度高,可能打的次数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要看项目的复杂度吧,还有老板给多少钱!
简单的一版就差不多了!复杂的基本没个5、6版做不下来!
如果 ...

做的太多,真的是非常损耗时间、精力、还有金钱,不得不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样2-3次是正常的,6次有点多了。
可以别急着打样,找出更多问题在说。在旧板子上飞线,挖孔改造下 ...

我现在都做了个记录,出什么问题都有列表,发现一般是粗心、考虑不周、结构干涉、设计没有整体考虑细节、内部缺少沟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布线方面的问题??能否说下哪方面的应用??

不是布线,布线基本一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项目需求没啥变动一般来说 初版完事之后再改一次就差不多了
要是项目需求改来改去的,就不好说了。 ...

项目需求,有时候确实改来改去,再不改的基础上,还是出了许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3次以内,超过3次一般都是需求或结构有变动。
项目里的模块是自己熟悉的话,也经常一次就OK ...

结构改动太多了,不能直视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结构需求没变动的话打6次,老板要跳起来了

老板不急,所以我着急了,看不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像我这种学生党,一般一个项目打样1-2次,为了避免出错,第一版的时候留出尽量多的测试点和选择点,比如说 ...

这再开发阶段也是个好办法:D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一般至少3次,初版一次,调试后一次,试产后一次。

我觉得也应该如此。

网友X:
有过相关产品的设计经验的话,一般都在3版以内吧;
超过3版的,往往不是单纯硬件上的修改,而是结构,软件,产品功能上的改版需求;
如果是从来没做过的产品,技术上从零开始的,那就难说了。

网友Y:
绝大多数一般不超过3次,很复杂的可能还多个1-2次。

网友Z:
打3-5次,都正常的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布线,布线基本一次搞定。

那你在顶楼说原理图定下来了。。。又不是布线问题,俺不知还有啥问题需要打样这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你在顶楼说原理图定下来了。。。又不是布线问题,俺不知还有啥问题需要打样这么多次? ...

复杂的产品,原理图和布线并不是耽误太多时间,结构和布局,设计更改都会占用时间!

网友AA:
3版左右

网友AB:
多数是2版,偶有3版,简单的一版就行,
大家都讨厌改来改去,一块PCB改版多了,
有可能不是一线工程师的事,关键是领导,
一个方案改来改去,优柔寡断,半星期敲
定不了一个方案,敲定了又改,很影响工
程师的工作态度。

网友AC:
一般两次

网友AD:
一般电路:有经验的不用烙铁实验板 1~3次;无经验的4~6次还加上实验板。
复杂、有创新的电路:有经验的打5~6次板有可能搞定,也许搞不定或永远搞不定。

网友AE:
引用 网友E:
PCB设计,要有检查列表,不但要检查原理图、布局,还得考虑生产、调试、维修,还得考虑结构。你要把每次 ...

对的,顶这楼~~~

网友AF:
一般2~3版差不多能试产了,但要定型的话,没个4、5版不行啊,除非水平特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复杂的产品,原理图和布线并不是耽误太多时间,结构和布局,设计更改都会占用时间! ...

结构,外壳往往是先考虑器件占用空间的,而且多数情况下不是那么随意改动的,安装孔等其他一些结构方面的东西可能对你布线有些影响,这个就不好说了,尤其是在空间紧张的情况下。
原理图的变化,如果改动不大,也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但如果改动太大,那几乎相当于新的方案了。。

网友AG:
简单板一版搞定,第二次直接批量。复杂板一般2-3次打样,后小批量生产,然后改了大批量生产(小批量后不做样板了)。

网友AH:
看做什么了.一般2-3次,但是有次,仅仅电源部分就打了3次.

网友AI:
我一般就是2次,好多都是一版成功。
做硬件是靠细心和经验积累的,钱没烧到一定程度,水平是上不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板回来后,后面是要自己焊接元器件吗,我焊工不好怎么办

慢慢练啊,什么都的靠自己

网友AJ:
看pcb的难度啊,简单的,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J:
看pcb的难度啊,简单的,一次就可以了

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一般就是2次,好多都是一版成功。
做硬件是靠细心和经验积累的,钱没烧到一定程度,水平是上不去的。 ...

烧钱,烧时间,烧耐心

网友AK:
1、结构要定好,一旦结构变化,不该版是不行的;
2、测试要完备,任何硬件都应该测试到,并且是满足设计要求的;
以上两点注意了,改版次数就会降低,需求变化引起的改版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AL:
一般3次以内;

网友AM:
这个,看水平,还要看你前期下多少功夫。高密度射频PCB第1次直接小批量,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这个,看水平,还要看你前期下多少功夫。高密度射频PCB第1次直接小批量,飘过 ...

强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K:
1、结构要定好,一旦结构变化,不该版是不行的;
2、测试要完备,任何硬件都应该测试到,并且是满足设计要 ...

这两点确实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