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adc 电压校准使用内部参考电压

楼主(2014-12-24):
公式:
VDDA = 3.3 V x VREFINT_CAL / VREFINT_DATA
怎么得来的,想不明白求答案

网友A:
这是个数据校准算法. 说穿了, 一点都不复杂. 用 3.3V 作为信号给转换, 然后列出校准的比例关系式, 就是它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数据校准算法. 说穿了, 一点都不复杂. 用 3.3V 作为信号给转换, 然后列出校准的比例关系式, 就是它咯 ...

3.3v/vdda=VREFINT_DATA/VREFINT_CAL,但是不应该是3.3v/vdda=VREFINT_DATA/FULL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