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通讯接口的外壳地怎么处理

楼主(2014-12-24):
请问工控产品中,通讯接口的外壳地怎么处理? 比如HDMI、DB9串口. RJ45网口的外壳金属地与产品中电源地及产品的金属外壳地怎么连接最安全.
要考虑静电,雷击等因素.

网友A:
通讯接口外壳一般接PE地,电源地一般与外壳通过RC连接,电阻提供直流等势通路,电容提供高频通路。

网友B:
接口外壳接金属机壳,最后接交流地线;
直流电路的地线,通过并联的RC,再接机壳。

网友C:
接RC或者接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