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H340g usb模块读取的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4-12-24):
我买了个CH340g usb转ttl模块接到avr单片机上。测试从单片机读取的数据高位都变成1了。比如单片机中写了一个0,从PC端读到的数据变成0x80了。但是从单片机读PC传的数据却是正确的。
比特率是115200,降低了也没有效果。
请各位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我也为串口问题发愁呢

网友B:
看示波器吧。

楼主:
业余爱好,没有高大上的示波器啊。
假如我有示波器,看到波形不正确,是不是就是这个转换器坏了?
要是波形正确,是不是说明驱动有问题?

楼主:
再补充一下。我用一个arduino开发板测了下,这个开发板本身连PC,数据读出是正确的。
如果把ardunio的板RX、TX接到这个usb上再接PC,读出的数据就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业余爱好,没有高大上的示波器啊。
假如我有示波器,看到波形不正确,是不是就是这个转换器坏了?
...

买个二手的吧,我刚在淘宝上买了个二手示波器,准备学习使用

网友A:
CH340g usb转ttl模块我也在淘宝买了几个,使用正常,建议先测试这个模块,自发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