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定义一个比较大的数组,调试时进入了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4-12-24):
(无正文)

网友A:
数组是局部变量? 栈多大?局部变量是放哪的?

网友B:
这么大的数组决不可定义为局部变量,
定义为局部变量也没有现实意义,你不可能像普通局部变量那样读写它。它存储的一般是图片,字模之类的数据,初始化一次,以后只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数组决不可定义为局部变量,
定义为局部变量也没有现实意义,你不可能像普通局部变量那样读写它。 ...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堆栈的原因,加大一下堆栈的大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是局部变量? 栈多大?局部变量是放哪的?

谢谢啦,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堆栈设置小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