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为什么仪表放大器AD623和AMP02都有输出,就INA217没输出?

楼主(2014-12-24):
最近小弟碰到一个郁闷的事情。我用低速仪表放大器AD623和AMP02都能成功放大称重传感器信号,电路图如图所示: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1OTE5fGVhYzJjNWVjNzc1ZmZmZmRkOTUyMWUxOTExYWMyNDE2fDE3MTUwMDM3NDA%3D&request=yes&_f=.jpg
但是我想用高速仪表放大器INA217,一换成INA217,不管我怎么用力踩传感器,放大器输出都没任何反应。我一开始以为是买了假芯片,后来又买了一次,还是一样。我踩传感器的时候,传感器信号端能达到5mV,仪表放大器1脚和8脚之间的电阻是100欧姆。那么根据INA217的计算公式,放大倍数应该是100倍,输出应该有500mV,结果连1个mV都没有输出。谁能帮帮我?

网友A:
电路原理没什么问题,建议看看封装和接线吧

网友B:
会不会是买了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