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自恢复保险丝I²t计算问题

楼主(2014-12-24):
        论坛各位大神好,最近产品电源端浪涌测试(线-线1000V,8/20us)时,发现压敏电阻前端的自恢复保险丝被打坏(未完全断路,但是阻值已经变很大了),后查资料发现可能是所选择的保险丝公称熔化热能值太小(I²t),但随即又发现大部分的自恢复保险丝手册中均无该参数标示,这种情况下请问各位我应该如何去计算所选的保险丝实际I²t值有多大呢?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I²t中的I是能让保险丝在8ms时间启动的电流值,这个电流值肯定都比保险丝的最大工作电流大,而现有的保险丝手册中I/t图形横轴电流只标到了其最大工作电流,所以基本没法子来通过图形计算

网友A:
以前讨论过保险丝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讨论过保险丝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一样的。

多谢您的回复! “应该是一样的”您是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 “应该是一样的”您是指?

换算方法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算方法一样。

是指陶瓷PTC和有机高分子PTC的I²t的换算方法一样吗?因为在论坛呆的时间比较短,如果方便的的话请您帮我找下老帖的链接,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