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下,STM32单片机的代码性能分析功能怎么弄?

楼主(2014-12-24):
就是可以查看代码里各子函数的运行时间,调用频度等内容
KEIL软件的DEBUG模式里面貌似有个,但是按钮是灰色的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标题错了把,不是STM32的代码分析,而是MDK的代码分析?帮你改改标题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功能呢,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
你们难道都不分析自己主循环里面各个子函数的占用时间吗?

网友C:
我也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标题错了把,不是STM32的代码分析,而是MDK的代码分析?帮你改改标题

;P

网友E:
同问,LZ找到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问,LZ找到方法了吗

没找到啊,有这个按钮,但是是灰色状态,不可用!
大神们速度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啊,有这个按钮,但是是灰色状态,不可用!
大神们速度出来!!

楼主还是挺厉害啊,可惜我不是大神只是菜鸟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