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ys.h文件疑点,求解答

楼主(2014-12-24):
ADDR, DDR, AC, AD, IO
刚才仔细研读了sys.h这个头文件,有个地方不明白,就是这个PAout(n)的定义。按道理它是GPIO_A的输出数据寄存器ODR的其中一个位,为什么上面的MEM_ADDR(addr)函数里,把这个位的地址转换成指向一个unsigned long数据的指针呢

网友A:
作为一个32bit地址来操作的

楼主:
如果放到STM8的8位机里,是不是也要对应的数据类型,比如char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32bit地址来操作的

如果放到STM8的8位机里,是不是也要对应的数据类型,比如char型

网友B:
GPIO寄存器是32位的,所以按32bit读,偏移量代表寄存器位,8位机看寄存器长度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没看手册啊,STM32才有的位带操作,把每个位映射到一个空闲的32bit地址上方便使用单个位,stm8是没有的

网友C:
GPIO寄存器是32位的,所以按32bit读,偏移量代表寄存器位,8位机看寄存器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