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路震荡的疑问

楼主(2014-12-24):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端R7R8衰减那么多,后面又加一级放大,何苦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R7R8衰减那么多,后面又加一级放大,何苦来?

谢谢版主,这个取值是我套公式算的,根本不理解,哎。。版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在百度上看到有人能查表取值,应该都是一些经验取值,但是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R7R8衰减那么多,后面又加一级放大,何苦来?

我按照网上提供的一个表格试了一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ffLl1XQ1ypp_vI6gt7LHwJgFESPn7afYBBJ_OVbuJt6yN-WOLkiMZX9kUVI1d6ECapVV_P4B-8PQA-PNZpZ035WcHG2Cgklk11KunIUK123),带通增益没变,只是把Q值降低,R7,R8衰减减小,但是输出信号反而没有之前的高,怎么办呢?

网友B:
运放改成LM833。电路改成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照网上提供的一个表格试了一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ffLl1XQ1ypp_vI6gt7LHwJgFESPn7afY ...

有源带通滤波器,Q值千万不要设计得很高。那样设计,虽然带宽可以做得比较窄,但电路对元件参数非常敏感,甚至温度变化引起电阻或者电容数值变化都会破坏电路工作稳定性。
5楼xmar提供了一个相当规范的设计,注意该电路所有电阻电容都是系列值。而且该电路两个运放都是带通滤波。
实际电路,电源退耦必须良好,退耦电容(有些书上叫旁路电容)尽量距离芯片近一些,否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频率响应不符合设计要求,也可能产生振荡。
更详细内容,请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寻找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带通滤波器,Q值千万不要设计得很高。那样设计,虽然带宽可以做得比较窄,但电路对元件参数非常敏感 ...

版主能否解释下这个带通电路,为什么要用两个运放而且都是带通滤波?我之前也用这个压控电压源滤波,只用了一个运放,但是滤波效果不理想,带宽太宽。能否只用后面一个电路,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C:
不明所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能否解释下这个带通电路,为什么要用两个运放而且都是带通滤波?我之前也用这个压控电压源滤波,只用 ...

楼主首帖图,后面一个运放是宽带放大,前面一个是带通滤波。
5楼XMAR的图,两级都是带通滤波。

带通滤波,有宽带和窄带之分。
所谓宽带,是指高端转折频率和低端转折频率相差很大,例如10倍或者20倍以上。这种带通通带之外的下降速率主要取决于阶数,阶数越高,下降越快,四阶就比一阶下降快得多。
所谓窄带有源滤波(你用的电路),其特性类似LC谐振回路,Q值越高,带外下降越快。但Q值高则不稳定,很可能还不如LC滤波或者多级LC滤波。
如果需要非常窄的带宽,可以考虑石英晶体滤波器,其通带可以做得很窄(带宽仅为中心频率的万分之一甚至更窄)。

网友D(2015-03-03):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帖图,后面一个运放是宽带放大,前面一个是带通滤波。
5楼XMAR的图,两级都是带通滤波。

请教版主一个问题:晶振滤波怎么做?有基本的参考资料吗?我想买一些180K的晶振,做一个滤波器接收180K的单一频率信号,信号源也是自己发射的,用晶振做频率基准,带宽多少合适呢?做起来难不难?
希望版主看到后多多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版主一个问题:晶振滤波怎么做?有基本的参考资料吗?我想买一些180K的晶振,做一个滤波器接收180K的 ...

你的意思,好像是用同一型号晶体,一片作发射的振荡器,另一片作接收的滤波器,不进行调整。
那么带宽至少要比各晶体之间的频率误差值更大,否则接收不到(被滤掉了)。
如果发射方或者接收方频率人工调整,那么带宽可以做得比较小,靠人工调整达到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