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是否支持位带操作?

楼主(2014-12-24):
用户手册里说支持位带操作,但是却找不到对应的位带别名区地址?是不支持还是未标明?求解。

网友A:
必须支持呀,和STM32一样么,你照着STM32的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支持呀,和STM32一样么,你照着STM32的改就OK了

那映射地址还是0x42000000~0x43ffffff?可是GPIO的映射地址是0x480000~0x50000000,会有影响吗?
主要是F1x0系列有点奇怪,又有M3部分又有M0部分。

楼主:
好吧,我了解了。用户手册里也说明了,Cortex™-M3处理器提供了两个支持位带操作的区域。其中一个是SRAM区的最低1MB范围,第二个是片内外设区的最低1MB范围。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2MzQ1fGJkZjEwMDMxfDE3NTk2MDE5MzF8MHw%3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2MzQ3fGY0YTAwNmE1fDE3NTk2MDE5MzF8MHw%3D
GD32F10x系列的GPIO寄存器映射地址是0x4001 0800 ~0x4001 1c00,所以支持GPIO寄存器的位带操作,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2MzUxfDRkMTkyMjVmfDE3NTk2MDE5MzF8MHw%3D
但是GD32F1x0系列GIPO寄存器与M0一致,映射地址是0x4800 0000~0x4800 1800,所以应该是不支持GPIO寄存器位带操作的。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2MzQ5fDNiYTM0Y2VhfDE3NTk2MDE5MzF8MHw%3D
结论就是,GD32F130支持位带操作,但是不支持GPIO寄存器位带操作。
给大家参考一下,有不对地方希望能多指教。

网友B:
一般来讲,位操作不象51有优势,特别是GPIO(如可能的话)。GD32对IO口操作非常的简单,高效。

网友C:
这个跟STM32差不多的,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D(2016-03-23):
位带操作不支持IO操作?奇葩啊这是

网友B:
STM32F1XX,GD32F1XX等的IO位操作不要太爽啊,比51强大多了。GPIOX->BSRR 想做什么都有了,一条指令

网友E:
位带操作是M3核心的功能,跟具体哪家MCU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位带操作不支持IO操作?奇葩啊这是

如果GD32F1x0把GPIO的地址移出了位带区之外,已不再支持GPIO位带操作,下面的代码已没可能实现了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int32_t*)(addr))
#define BIT_ADDR(addr,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define BIT_REG(reg,bit)       BITBAND((uint32_t)(&(reg)),bit)

struct{volatile uint32_t *BackLit,*CS,*RS,*WR,*RD,*RESET,*DATA_IN,*DATA_OUT;}LCD;

void LCD_HW_LINK(void)
{
//使用指针连接寄存器
    LCD.BackLit =(uint32_t*)&TIM1->CCR1;
    LCD.CS      =(uint32_t*)BIT_REG(GPIOB->ODR,12);
    LCD.RS      =(uint32_t*)BIT_REG(GPIOB->ODR,13);
    LCD.WR      =(uint32_t*)BIT_REG(GPIOB->ODR,14);
    LCD.RD      =(uint32_t*)BIT_REG(GPIOB->ODR,15);
    LCD.RESET   =(uint32_t*)BIT_REG(GPIOA->ODR, 4);
    LCD.DATA_IN =(uint32_t*)&GPIOD->IDR;
    LCD.DATA_OUT=(uint32_t*)&GPIOD->ODR;
}

void Exp(void)                                //位操作演示
{
    *LCD.CS=ENABLE;
    *LCD.CS=DISABLE;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GD32F1x0把GPIO的地址移出了位带区之外,已不再支持GPIO位带操作,下面的代码已没可能实现了
#define BI ...

实在要在超范围用位操作,用一个变量转换一下,就能实现了。

网友F:
130的GPIO是不支持位带的,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