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FX3 通过 GPIF BOOT 问题

楼主(2014-12-24):
使用FPGA编写 FX3 boot 的读写 reg 、socket的时序,由ARM控制这四种操作的流程。在进行boot时 读写reg是对的,但是 读写socket有些问题,写三次socket(CY0102 00 00 )时, 相应的寄存器变成5(即两个端点是活跃状态,这时候可以从端点02读socket数据),在读socket时,进行两次读socket时 才读取数据(第一次读取的全是0)第二次读取的数据 是WB 01 02(之后的数据是 01 00 ) 根据数据手册 正确的数据是 WB XX 00,因此 boot 不能成功 。不知出现在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2015-01-29):
你是用Async SRAM boo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Async SRAM boot?

    你好,我们用的是sync ADMux boot这种模式。
   请问你之前用过这种模式进行boot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