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饱和电流和温升电流

楼主(2014-12-24):
关于电感的温升电流,百度了下,还是没找到最合适的答案。
请教下各位大侠,温升电流的最准确定义如何?
如果系统电流为3A,那么选用饱和电流4A,温升电流2A的电感合适么?

网友A:
有饱和电流,没有温升电流一说。

网友B:
电感有2个电流参数:
一个是饱和电流,一般是瞬间不要超过这个值,其实偶尔超过也没有关系。
一个是温度上升多少度的电流,一般是温度上升40度时的电流。

网友C:
一个是最大允许峰值电流, 一个是长时间持续工作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感有2个电流参数:
一个是饱和电流,一般是瞬间不要超过这个值,其实偶尔超过也没有关系。
一个是温度上 ...

“一个是温度上升多少度的电流,一般是温度上升40度时的电流”,这个以前叫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