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是否可设置IO互锁。

楼主(2014-12-24):
        请问stm32端口有没有输出互锁的功能。我要用来控制电机驱动的H桥

网友A:
用2103这种驱动芯片好了;
上桥高电平导通,下桥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MCU如何实现有输出互锁的功能,请指教,谢谢

网友C:
没有互锁,有互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互锁,有互补

怎么实现互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103这种驱动芯片好了;
上桥高电平导通,下桥低电平;

求问如何用MCU自身实现输出互锁,谢谢

网友C:
高级定时器互补PWM控制电机

网友D:
参考手册  高级定时器  互补输出和死区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级定时器互补PWM控制电机

STM32L系列没有高级定时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手册  高级定时器  互补输出和死区插入

STM32L系列没有高级定时器啊